硬盘录像机多久重启一次比较好?

楼主(2023-11-22):
各位的硬盘录像机是7x24小时不间断运行,
还是设置定期重启?

网友:
24小时不间断运行,

网友:
没事就让它挂着呗,也不影响啥

网友:
这问题问得......
如果真有这个问题,厂家在说明书里会提供的.

网友A:
这是被啥整出心理阴影了,不是所有设备都需要定时重启的。即使bug最多的windows,两年不重启也是可能的。

网友:
如果没异常就不间断
不过一些非主流的品牌总有些bug,长期运行会不录像或者其他问题,就得定期重启了

网友:
一般是一年重启一次,或者2年,反正不死机或者不停电就不重启!

网友:
我老家的监控录像只要不断电,绝不重启

网友B:
没听说硬盘录像机需要重启的,以前装过一套监控,八九年了,只有停电时重启过

网友:
需要重启的?

网友:
海康威视硬盘录像机,自上线以来,除了停电和扩容硬盘,没重启过也没断过电

网友C:
闲得蛋疼断电重启吗?

网友:
这个没必要重启吧,真的停电了没办法,一般都是常年开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得蛋疼断电重启吗?

不用断电重启啊,硬盘录像机是否有必要定时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硬盘录像机需要重启的,以前装过一套监控,八九年了,只有停电时重启过 ...

接了几路摄像头?
我的nvr如果运行时间久了,好像会各种奇怪问题,不知道为何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被啥整出心理阴影了,不是所有设备都需要定时重启的。即使bug最多的windows,两年不重启也是可能的。 ...

取流会出问题,重启下才好,不知道为何会这样

网友:
现公司在用,非停电不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了几路摄像头?
我的nvr如果运行时间久了,好像会各种奇怪问题,不知道为何会这样 ...

接了六路摄像头,那么多年运行下来,没发现系统问题,只出过人为问题,人为设置出错之类的

网友:
停电就关机,来电就开机,哪用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