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使用Viper22主控的明可达MINGKEDA-LED台灯MT-L03电路维修

楼主(2023-11-22):
主要内容:
一、简单维修
二、VIPER12/22介绍
三、搞清原理
四、实际测量
五、更改控制电路,解决隐患

整体情况

LED是100颗0.1W的

各关节,灯头可以上下左右移动

开关及亮度调整

一、简单修理

拿到情况

说最初是闪,现在不亮了。先拆开LED看看,长时间使用,灯罩有点泛黄了

这个COB的灯条上有100颗LED

初步检查没有发现明显坏的LED

拆开主板

采用了VIPER22作为主控,背面

高压侧主要元件

低压侧主要元件

高压电容有脚有锈迹,但测量容量正常

测量元件的过程中,发现有好几个焊点有虚焊

补焊好,找出坏的元件

上电,灯亮,以为很简单。但,在调节灯的亮度时,噶蹦一下,灯灭了,关掉再开,不亮。

二、VIPER22控制原理

大致能知道是低压侧通过调整电位器,控制高压侧的输出电流,但VIPER12/22多见用在电磁炉及小功率电源上,第一次见用做LED驱动,先跑个电路,看看原理吧

高压侧就是各种电源中常见的方案,VIPER22。

(一)关键信息:(1)采用脉宽调制,脉宽调制的开关频率是固定的,为60kHz;(2)VDD脚电压范围很宽,为9~38V,能够适应辅助电源的变化,这一点特别适合于充电器的应用(在充电时,电池电压逐渐上升,辅助电源电压也随之变化);(3)在轻负载下(MOS管漏极电流只有最大极限值IDlim的12%时,例如几十毫安)电路进入自动突发模式(Automaticburstmode,此时,为适应电路调整的要求,MOS管开通时间会变得很短,以致要丢失几个开关周期才出现脉冲,故称为突发模式);而在过压时,则工作在打嗝模式(Hiccupmode);(4)采用电流模式控制的脉宽调制;(5)VDD有欠电压封 锁功能、且有回差;(6)有过温、过流、过压保护功能,并能自动再启动。其功能框图如下

(二)功能引脚:有4根,VDD(电源)、SOURCE(源极)、DRAIN(漏极)、FB(控制)。(1)VDD(4脚):IC控制线路的电源,在IC内部,由一个有回差的比较器来监控VDD电压。比较器有两个阈值:VDDon(典型值为14.5V),在此电压下器件开始开关振荡,并关断启动电流源;VDDoff(典型值为8V),在此电压下器件中断开关振荡,并接通启动电流源。(2)SOURCE(源极1、2脚):功率MOS管的源极,电路的接地点。(3)DRAIN(漏极5、6、7、8脚):功率MOS管的漏极,内部的高压电流源也连到此脚,在启动时,该电流源对VDD脚的外接电容充电。(4)FB(3脚):反馈输入,其有效电压范围为0~1V。通过反馈改变流入FB脚的电流及电压,来调整MOS管的漏极电流及输出电流。当FB脚电压为0时,漏极电流最大,并被限定为最大值IDlim(最大极限值)。

(三)FB(3脚)的控制情况

Ifb为3脚控制电流;Is为内部MOS管的监测电流;I2为内部流过230Ω电阻的电流。Id为漏极电流;Gid为漏极电流相对监测电流的增益。(1)电流控制原理:节点A电压,由于接到运算放大器的同相端,在电路稳定时,其电压与反相端一致,为0.23V。  A节点电流,

;而

所以

漏极电流

所以

可见,控制电流IFB与漏极电流ID成相反的增减状态。当IFB增加时,ID就减少;当IFB减少时,ID就增加。(记住这个就行了,计算神马的都是浮云。)当IFB=1mA时,IS=0,内部MOS管关断,漏极电流为0;当IFB=-0.23mA时(IS=1mA),IS最大,漏极电流为极限值IDlim。(2)有效的控制电压范围若IS=0时,IFB最大,此时,I2=IFB=1mA,所以VFB=(R1+R2)*I2=1230Ω*1mA=1.23,极限值。若IS最大,即I2=IS=1mA,此时,IFB=0,所以FB脚开路状态。短路时VFB=0,IFB=-0.23/R1=-0.23mA,IS=I2+IFB=1+0.23=1.23mA。

三、搞原理

接着看这相LED的原理图,(1)高压主控如下:

C3为滤波,提供平衡的VDD,光耦U2的3、4脚接在FB与VDD间,通过交耦(1、2脚)导通量(控制3、4脚的导通量)来控制FB脚的电流,从而达到控制脉宽。控制趋势是:IFB(或VFB)上升时,输出脉宽变窄,输出电压下降。(2)输出最高电压保护

由U5(LM358)的第二个运放完成。可以看成是个比较器,其反相输入端6脚接参考电位Vref(2.5V),同相端是输出电压经R2、R3、R13分压得到,就是输出电压的采样。运放反转电压为:U=Vref*[1+R2/(R3+R13)]=41.65V。分析下:电路正常工作时,电压不会超过保护电压,此时,运放的同相端电压V5小于反相端电压V6,输出电压V7为低电平;当电路故障(如负载开路)时,输出电压将上升,采样电压也上升,当V5>V6时,输出V7为高电平(1.8V左右),D9导通(压降0.7V左右),光耦导通(1.1V左右),高压侧FB端电压(流)上升,从而控制输出电压下降,最终稳定在保护电压值(41V)附近。(3)调流(光)原理实际上就是一个恒流电路,通过改变参考电平来改变恒流值。

C5为电源滤波,2脚接参考电平,3脚为电流采样(R13为采样电阻)。U5(LM358)的第一个运放接法是反相放大器,可简单理解为比较器。这是要注意的是,运放是浮地的。可以简化为右边的示意图。进入恒流状态时,1脚输出高电平(1.8V左右),由于2脚接参考电平,3脚的电流采样值与2脚相等,V2=V3。此时2脚的参考电平是由Vref和运放的1脚输出电平(V1out)共同决定的。简单定性分析如下:

I)设5K电位器RV调到最下端,即RV=0时,Vref(2.5V)通过R7与R9的分压值,此时的电平为:V2_ref=Vref*[R9/(R7+R9)]=2.5*200/56200=8.897mV。运放1脚输出通过R8与R9的分压,电平为:V2_1out=V1out*[R9/(R8+R9)]=1.8*200/96200=3.74mV。运放的反相端2脚接的电平为:Vref2=V2_ref+V2_1ou=12.64mV。当负载电流流过R13时,会产生压降,压降为:V3=Iout*R13。电路稳定时,运放2脚电位等于3脚电位,所以,恒流电流为Iout=V3/R13=12.64/1.2=10.53mA。此时,灯最暗。
II)设5K电位器RV调到最上端,即RV=5KΩ时,相当于R9=5.2KΩ。同样计算,最终得:Vref2=V2_ref+V2_1ou=304.91mV。恒流电流为Iout=V3/R13=304.91/1.2=254.09mA。此时,灯最亮。

表中,若采样电阻是1.1Ω,更接近设计电流。(只要知道RV阻值增大,恒流电流变大,灯变亮,计算神马的都是浮云。)整体电路图如下:

四、实际测量

更换的元件如下:

再次测量各元件,发现是输出整流二极管D7又短路了。这个二极管为FR107,为快恢复二极管,其最大正向电流为1A,反向耐压为1000V。不会是反向击穿,可能是正向电流瞬间过荷导致的。LED灯板是由100颗0.1W的LED灯珠组成的,单颗为3.2V/27mA,粗略估计应该是10串10并的方式连接的:整体电压为32V,电流为270mA,设计使用FR107应该没有问题,况且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了。除非灯板不良,电流太大,烧坏二极管。先更换一个FR207(2A/1000V),加了一个指示灯,方便观察。

测量空载电压为40.7V,与计算值差不多。

制作一个10W的LED灯作为负载

最暗时,输出电压为27V,电流为5mA,比计算值稍小些。

最暗时,主控(VIPER22)的辅助电压为18.3V,正常范围内。

当调到输出为100mA时,输出电压为30V,主控电压为22.6V,都合理。

电位器(RV)调到头,最亮时,输出电压为32.4V,电流达到390mA。由于使用的是自制的LED灯,电流可能不相符。

输出电压最高时,主控的辅助电压为28.7V,正常范围内。

带上原装LED灯板,最暗时,电压为25.6V,电流为7.7mA。

恒流输出100mA时,输出电压为28.3V。调到最亮时,恒流为320mA,输出电压为30.8V,功率约为9.9W。与计算出入比较大,不管它了。

装回主板。

检查LED,没有发现不亮或明显故障的灯珠。

点亮测试。

测试正常。

五、精修,改电路

在整理维修过程时(也就是一星期左右),这个灯又不幸的被拿来了,看来还是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次只烧了输出整流D7(换上的FR207)。正常工作时(恒流300mA)是不会烧D7的,测量一下两个输出滤波电容,正常。

维修陷入僵局,LED没有问题,元件没有明确故障,各部也能正常工作。想起当时描述的闪的现象,是不是电位器使用时间长了,接触不好了。经测试,果然,在调快最亮时,有时会闪。从原理上分析,

当电位器中心抽头断开时,运放2脚的电压为:Vref2=Vref*R8/(R8+R7)+V1out=2.5*0.59+1.8=3.28V。如果以此做为2脚参考,恒流值为:Iout=Vref2/R13=3.28/1.2=2.7A。当然,此时应该是最高电压(41V)保护工作了,或者电源达到最大功率而不增加了。不论怎样,这种状态是不应该出现的,做为设计,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是失败的。改电路,让电位器中间抽头断开时,2脚的参考电压最低。电路如下:

图中电阻R`可以保证在让电位器中间抽头断开时,2脚的不为最高。先在电路板上更换RV与R9的位置,进行测试。最暗时,输出电压、流过LED的电流、R13的采样电压如下:

不同恒流情况的测试。

最亮时,恒流320mA,采样电路为303mV。

加上电阻R`,有点难看但可以保证电路正常运行,哈哈哈。

改好后,最亮时,LED功率有所下降。

测试功能正常,装回去。图中D7使用的是FR107,后来还是换了FR207,没有拍照片。

又经过一个星期的使用,没有问题。估计坏的原因就是电位器使用时间长了,中心抽头接触不好,导致输出电流瞬间增大,烧了输出整流二极管。

谢谢观赏!
祝各位天天快乐!!

网友A:
那个104电阻相当于底薪,有了这个就不会出事

灯的主人有木有什么表示,哪怕说一句改天请你吃饭

网友:
看电路这灯有年头了。

网友:
ViPER22A用在台灯上,第一次见,可能当时还没有恒流芯片可供厂家选择。

网友:
这种灯条耐用不?如果坏了要找专用的灯条换

网友:
22A用在电磁炉或机顶盒电源较多,第一次见用在台灯。

网友B:
技术很6,参数原理解释非常清晰

网友:
这外壳乍一看还以为是松下的灯呢。维修的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104电阻相当于底薪,有了这个就不会出事

灯的主人有木有什么表示,哪怕说一句改天请你吃饭{:06 ...

给美女修灯,不用请吃饭

网友:
啊,头皮好痒,感觉要长脑子了

网友:
确认一下FR207是不是很热,如果再烧坏FR207,最好也换SF26、SF28;

网友:
估计还是未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美女修灯,不用请吃饭

要是大汉呢,哈哈

网友:
这LED台灯比专用芯片的LED台灯复杂一些。

网友:
一模一样的台灯,色温挺不错。我拿到手时是亮暗能调节,但是亮度抖动,后来干脆拆了电位器,改成不可调亮度,再稍微降低LED功率,使用4年无任何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很6,参数原理解释非常清晰

我很赞同

网友:
这一系列的分析,我似乎看懂了,又似乎没看懂。。总之,太牛了。。

网友:
这个灯有点年头了

网友:
非常详细的帖子,从原理到分析改进一应俱全~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