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美沃奇无刷马刀锯

楼主(2023-11-22):
此锯最近偶尔能工作,经常性亮灯乱闪不动作,过一会又可能猛然一下又工作了,坛友帮分析一下毛病出在哪里,修理如果麻烦的话,准备送给喜欢折腾的坛友玩 wechat_upload1700646204655dcd3cb1f74 wechat_upload1700646206655dcd3e9e247 wechat_upload1700646201655dcd3982a53 1981293

网友:
先拆开看看控制板。

网友A:
可能mos管坏了,以前有个棘轮烧了个mos不转了,2个灯交替闪。咸鱼找人修了下1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mos管坏了,以前有个棘轮烧了个mos不转了,2个灯交替闪。咸鱼找人修了下130。 ...

有时候又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又正常工作

可以发给维修的看看。

网友B:
偶尔能正常工作,可能是开关问题,或主板有虚焊

网友:
要不开关,还有可能是控制板的问题

网友:
控制板或者电池

网友:
电池插脚的t触片与电池接触不好,拿筷子轻点往里头别下,别干断了

网友:
大概率接触不良,实在不行逐孔换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尔能正常工作,可能是开关问题,或主板有虚焊

这个分析靠谱,大概率是接触不良。

网友:
送给我把,我拆开看看就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估计电池不行了,得换电池,送我吧大佬,太帅了这个锯子

网友:
就是电池插脚的问题,用东西挑一下  就可以了

网友(2024-01-09):
电池有个温度检测插脚,最小那个,接触不亮导致。清理一下应该可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