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三代飞度清洗完节气门以后如何复位?没有专用电脑。

楼主(2023-11-22):
三代飞度清洗完节气门以后如何复位?没有专用电脑。

网友:
跑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有电脑就用电脑消,没有电脑就路上多跑跑,车载电脑有自学习功能。

网友:
一般车不都是断电清洗,清洗完之后跑一段时间电脑自己就重新学会了嘛

网友:
我的缤智洗节气门后也出现不稳的情况,开一段时间后就正常了

网友:
以前颐达有个恢复的教程,只是我没试过,动手能力强的网友就试用过。

网友:
开一开就好了,没必要非要复位。实在担心就找个汽修店,他们电脑啥车都能匹配。

网友:
不行就找个修车店,肯定贵不了

网友:
跑一段时间就自学习了。要是等不及 可以找个汽修店 他们用远征431之类的解码器给你 初始化一下就好了。再不行 可以自己买一个专解,随时想解随时解

网友:
节气门是带复位弹簧的,默认关闭,踩油门开启,那么清洗之后当然是随便跑了,因为喷油多少是根据进气量来决定的。

网友:
三飞洗节气门,要么就断电洗,要么就是洗完后,多开开,这个时候怠速贼高,可能出现不踩油门,只靠怠速就能跑到时速30-40......

网友(2024-01-15):
本田的可以用obd软件复位,也要10来分钟,据说跑几十公里也会学习复位

网友(2024-07-01):
有没有人能提取汽修店电脑里的程序和通信协议,公开出来?让大家都能自己搞?

网友:
跑一段时间就恢复了,不过要小心,刚洗完节气门,车子怠速有点高,不给油都能跑到30KM/H

网友:
不动电脑就是一个节气门受行车电脑对你脚法再适应的过程,一般50-200公里就学完了。

网友:
街头的汽修店,或者二手平台有人发布上门修车。估计也就是几十块钱就搞得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