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开了八年的三代飞度索赔启动马达成功

楼主(2023-11-22):
开了八年的三代飞度索赔启动马达成功

网友:
说说过程啊

网友:
申请将家元积分“清零”

网友:
起动机打火触点缺陷,墨西哥产的也这么拉胯

网友:
八年还能索赔成功,可以喔

网友:
这玩意保修这么长时间的???

网友:
质保真长时间?

网友:
啥意思,8年还给保修?

网友:
应该是有缺陷召回

网友:
8年了,这个缺陷还挺耐用的

网友:
马达啥时有拆?

网友:
给保修,是良心发现还是努力争取来的

网友:
666啊 墨西哥产的质量不应该是这样啊

网友:
有啥症状?好像本田给延保到8年了,楼主这是刚好8年没满?

网友:
一直在4S保养的吧。

网友:
能8年索赔成功的,估计是车辆召回了吧

楼主:
没有对外说,咨询一下可以

网友:
质保时间真长,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车辆发动机零件质保期只是3年,8年质保确实要有点手段才能达到,比如抓到维修站把柄(发现修理工领了配件没装,或者干活粗心把什么东西落在发动机里了),签了个保密协议,延长质保,送保养,赔钱,都行,但就是不能往外说原因。

网友:
没到公里数吧,一般都是3年或8万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