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捶背器

楼主(2023-11-22):
这个是平安保险对换的,放了几年了,表皮有点风化了,功能完好,扔之前先拆

控制面板

散热的应该是

比较好拆,都是毛粘贴

线圈

活塞运动

拧那个活塞螺丝,搞废一个螺丝刀,塑料的东西时间长了就变脆了

得到一卷漆包线

应该是个温控开关

原来是沙子

沙子与土混合用来种多肉

这盆种的牵牛花,刚发芽

网友:
还真是锤,不错了

网友:
电磁铁原理,控制通电断电的频率

网友:
有个同款,就颜色不一样。

网友:
竟然是可控硅控制电磁铁的

网友A:
快刮开看看是不是纯铜线,铝线还是别收藏了

网友:
你是最大限度利用废物,连那砂石都不放过!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真的是电锤,还频率可调,这比那种电机带个偏心轮的耐用

网友:
以前有一个捶背器,力量挺大的,也是表皮风化了,扔了,然后在某宝上又买了一个,但没劲,力量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刮开看看是不是纯铜线,铝线还是别收藏了

这个绝了

网友:
拆的真仔细

网友:
有一个差不多的,也是表皮老化了,买了个汽车头枕准备把内脏塞进去捶腰,结果懒癌发作2年了还没动

网友:
不错收获两个电磁铁铜线不少

网友:
不就是一个电磁振动(锤)吗?

网友:
怎么用?背在身后就行?要不要背上再靠在沙发上?

网友:
漆包线很重的

网友:
沙子用途不止教材上,电子上用途还大

网友:
沙子养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