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老哥帮我看看这个台式机的线圈是什么参数的

楼主(2023-11-22):
开机一股糊味,超难闻,但是电脑能正常用、

拆开看了一下,是一个电感线圈烧了。烧成这个鬼样子,也不知道参数了。
有知道的老哥,帮我参考参考买个多大的换上吗

网友:
烧成这样,肯定有其他元件损坏,这个线圈好解决,拆下铜线量直径,查圈数或用同样长度的漆包线重绕就行了

网友:
换个电源吧,反正也不贵,自己弄不好到时候可能会烧电脑,到时候损失就大了

网友:
滤波电感,找个废旧的电源拆一个。

网友A:
怕会继续烧其它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会继续烧其它的东西

可是他还能继续用呢

网友B:
这是磁放大线圈吧?

单组的话,按照原来圈数重新绕即可,线可以用粗一点。

但是既然烧了肯定是严重过载了,建议还是换个大一点的电源吧。

能烧成这样,基本超载一半以上了,大品牌的电源留的冗余比较大。

12V和5V联合稳压的话,就要注意绕线的方向了,不能绕错方向,会导致电源保护。

网友:
pfc储能电感。

网友:
全汉品质不错,烧了还能工作,台式机180w这点功率是有点小

网友:
储能电感能烧成这样,那过载得多大,会不会是铜线漆皮破损,漏电导致烧毁,这种找个类似的废电源拆个换上差不多,或者拆了铜线,清漆涂满,干了重绕,注意匝数相同,绕完再涂清漆。电感磁芯其实是导电的,并不完全绝缘,频率越高电阻率越高,如果铜线漆皮破了,通过磁芯漏电,会产生高温,结果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磁放大线圈吧?

单组的话,按照原来圈数重新绕即可,线可以用粗一点。

他这个还能正常用就不是磁放大线圈,是EMI滤波的,直接短接跳过电感也可以,就是和一些山寨电源一样省掉EMI滤波电路

网友:
如果是EMI滤波电感、说明电源内谐波成分很高(450伏主滤波电解电容失效),220伏谐波串入电源内部可能性不。

网友:
按照现在的全数从缠做好绝缘

网友:
多大看不出来。不过可以自己重新做一个,估计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
电感烧成这样,就不光是电感的问题了

网友:
这里的专家好多,我只会看看电源灰多不多

网友:
12V单路输出不高啊,这个电源也够老了,换掉比较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磁放大线圈吧?

单组的话,按照原来圈数重新绕即可,线可以用粗一点。

按理说,180瓦额定功率,带个AMD X240,880G主板连显卡都没有,不至于过载吧。

网友:
换电源吧,搞个大点的电源就不会出现这问题了

网友:
超载太严重了,电脑回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