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套可调多路电源还没测试

楼主(2023-11-22):
学校收来的一套板子,没空测试呢,

亚克力板子坏了,
电路很简单,凑合看看吧,

网友:
变压器不大,可调输出的功率低了点

网友:
恭喜得宝,线性电源????

网友:
看输出电流,功率小了点。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用这么好的板子

网友:
把变压器功率换大

网友:
学生电源吧

网友:
如果是该变压器供电,确实功率太小了点,搞点小的测试尚可,但不实用

网友:
以前学校有很多这样的学生电源,现在都是集中供电了。

网友:
全是三端稳压

电流小点

网友:
把变压器换过一个大一点功率的,外壳整一个,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看起来功率不超过20W

网友:
便宜玩一玩也是可以的

网友:
功率太小,实用性不大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
功率低了点!

网友:
学生做实验用的?

网友:
这数码管是怎么接的呢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功率小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