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j1900小主机开机自动重启

楼主(2023-11-22):
家里的J1900小主机当做NAS用了几年,一直挺稳定,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发疯,只要一进入系统就会不定时重启
重启时间可能是刚刚结束自检,也可能是进入系统后几分钟
用U盘启动也一样,改善过散热,更换过内存和电源,故障依旧,唯独在Bios界面很稳定,从来不曾重启
大师们看看这小主机还有救吗?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吧,该换新机了!

楼主:
拆掉硬盘用U盘启动也一样

网友:
我原本想说主板电容问题,结果没看到电解,固态都没看到,反而看到钽电容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的核显有问题了。

网友A:
BIOS界面很稳定,这说明主板问题不大,考虑系统问题,重装系统试试,还要考虑电源部分,是不是电容老化,造成电源供电不稳定,不光是外接电源,还有CPU电源部分

网友:
小主机出问题感觉没救了,U和板焊死更换维修成本大。

网友:
自动重启涉及电路很多,修起来不容易。

网友:
CPU焊在主板上就很不好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界面很稳定,这说明主板问题不大,考虑系统问题,重装系统试试,还要考虑电源部分,是不是电容老化,造 ...

电源换过了,无法重装系统,进入U盘PE或者是win10自己的安装系统都可能随时重启。CPU是焊接在板子上的

网友:
考虑一下内存的兼容性。

网友:
楼主有没有拆过主板,如果有看看螺丝钉旁边有没有划伤磕掉元器件等,没有CPU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什么牌子的主机?先清CMOS看看

网友:
主板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换过了,无法重装系统,进入U盘PE或者是win10自己的安装系统都可能随时重启。CPU是焊接在板子上的 ...

重点查电源通路试试,还有电源开关,电源开关进灰后,天气潮湿时会时不时的导通重启,还修过一个笔记本电脑,不定时重启,查了电源,电压正常,查主板,查不出来问题,网上查找,有说CPU电源电容老化的,换了,没用,后来无意中翻动电脑突然断电,才找到电源插头线隐性断线,就是断了大部分铜丝,还有少数连接的,不动时,大部分铜丝勉强连接,一旦震动或cpu耗电大增,不定时就断电重启,电源线皮比较厚,还是那种同轴的,外观看不出来,使劲掰动才发现,晕,搞了一两天

网友B:
跑个memtest?
是windows的话,在开始菜单->windows管理->windows内存诊断,把选项开到最大,跑几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电源通路试试,还有电源开关,电源开关进灰后,天气潮湿时会时不时的导通重启,还修过一个笔记本电 ...

这个思路值得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个memtest?
是windows的话,在开始菜单->windows管理->windows内存诊断,把选项开到最大,跑几轮看看 ...

不太可能进入到这个界面就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