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区分带锁 SM2258G 和不带锁主控的方法

楼主(2023-11-22):
众所周知,Intel 的绝大部分 SM2258G 方案 SSD
都使用了特制的 带锁 SM2258G,无法使用公版工具开卡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如何区分带锁和不带锁主控
但小白更多
本着【懂者无罪,听者有益】的说法
我就略微啰嗦两句吧

1. 带锁 58G 空板显示 0M,不带锁不是这样

(带锁)

(不带锁)

2. 带锁58G ISP version 是 MS2285AA,把 SM 倒过来成了 MS
58 倒过来成了 85

不带锁主控,未刷固件时 ISP Version 是空的

有部分 Intel 带锁主控,top mark 没有用 Intel 专用丝印,外观跟公版一样,但是带锁
有些大佬(比如威刚内部)可以把带锁 58G 解锁,这种解过锁的当然成了公版,而它还是 Intel 标
所以看 top mark 是不可靠的

网友:
所以看 top mark 是不可靠的

网友:
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高端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看大佬的解答

网友:
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网友:
学习一下下,长见识

网友:
硬核,大佬牛的,这些细节确实没注意过

网友:
涨知识了,我有一威刚2258G的板子,主控上有Intel的标,想着要不要换主控,抽空试试带不带锁。

网友A:
isp?主控内部还有个小的flash可以写入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p?主控内部还有个小的flash可以写入固件??

当然,目前我知道的主控(群联,SF,SMI,JMF,MX,马牌)等主控内部都有可写区域,台巴子估计是故意区分固件把这个区域里面的内容叫做“韧体”

网友B:
手里有块intel的盘掉固件,这是没救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块intel的盘掉固件,这是没救了吗?

能这样问的,估计级只能换主控救了。

网友(2024-01-01):
带锁就是没法量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块intel的盘掉固件,这是没救了吗?

换公版主控重新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