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没点技术还不行呢~懂得自然明白

楼主(2023-11-22):
懂得自然明白。多的现在不能说。懂的一看就会。
这几天在做接口。暂时只能说这么多。

网友A:
目测是Potplayer之类的播放器导入节目源,问题是这些源很不稳定很快就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Potplayer之类的播放器导入节目源,问题是这些源很不稳定很快就失效

我这个还真不是。但估计你说后potp也要被挂了。

网友:
搞个分享码,大家试试。

网友:
这种直播源要经常维护才行,不维护就三天两头的失效。

网友:
现在稳定的还没有找到

网友B:
不是也同理啊。。你知道Potplayer那个怎么用的吗就不是

问题不是什么播放器,而是无加密源外泄,这种源能被你抓到,过几天就能封,以前又不是没有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也同理啊。。你知道Potplayer那个怎么用的吗就不是

普通地址已经不行了!

网友:
随便你们咋个搞,最后结果都会完蛋,,,

网友:
不通用,每个地方都得自己搞

网友:
稳定能用吗?

网友C:
如果上面铁心刨掉百姓看免费电视直播这窝韭菜,那就一定会连韭菜根都给挖出来的……

网友D:
有没有稳定简单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上面铁心刨掉百姓看免费电视直播这窝韭菜,那就一定会连韭菜根都给挖出来的……  ...

他们忘了电视的前身~广播是什么背景下诞生的,诞生的初衷又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们忘了电视的前身~广播是什么背景下诞生的,诞生的初衷又是什么。

猫论盛行几十年后的今天,初心这两字没变,内涵早就天差地别了吧……

网友:
唯有技术不贬值,支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稳定简单的方法

宽带的IPTV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