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 PS3111 Device Invalid 问题

楼主(2023-11-22):
手中一颗 256G 金士顿标的 N18 颗粒

贴 PS3111 上面试试

(这个板子只有两个 BGA 位)

识别为两个通道的第二个 CE

EraseAll 立即显示 Device Invalid

这个错误是不是跟 CE0 是空有关呢?

网友A:
这个错误是不是跟 CE0 是空有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是不是跟 CE0 是空有关呢?

是的,换位置吧

网友:
CE0应该不能为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