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松下滚筒洗衣机

楼主(2023-11-22):
上次发贴洗衣机响,想来想去,自己拆开看看。网上看一些拆机。拆开一看基本差不多,但这个前面板下还有一层铁板固定,电脑板是铆死在盒子里,大桶把盖拆下就能拿滚筒挺省事。门胶圈下都是黑斑,滚筒全是土。三角架上有痕迹,但用手摸很光滑,轴承用手转了转没有异响还可以,异响可能不是轴承的。滚筒好像是双层的,中间洗不着。

网友A:
滚筒洗衣机不实用,不久的将来会不会被淘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滚筒洗衣机不实用,不久的将来会不会被淘汰。

滚筒的不好吗?

网友:
我也拆过,老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筒的不好吗?

轴横向用力,拆拿滚筒清洗费用高。

网友:
现在很多滚筒洗衣机都采用无刷电机驱动

网友:
直接jd以旧换新吧。

网友:
滚筒拆了很难装好。一般也是用洗衣机槽清洁剂、水垢清洁剂来浸泡算事。

楼主:
又装上了,多了4个木螺丝钉,少了三个带丝扣螺丝钉,真神奇。

网友:
再拆几次就可以拼凑一个新的洗衣机了
拆螺丝的时候可以拍照

网友C:
轴承问题,换了就好,做好轴承水封和内桶密封。 顺便检查下电机电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问题,换了就好,做好轴承水封和内桶密封。 顺便检查下电机电刷。

试了一下,去掉皮带,用手转无异响。装上皮带,低速无异响,高速就这动静,轴承没发现生锈不好迹象,还挺新,白色润滑油。会不会是电机问题,单独电机运转也无异响。会不会是就是这样的?以前没注意过。手划了一槽,铁皮太快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去掉皮带,用手转无异响。装上皮带,低速无异响,高速就这动静,轴承没发现生锈不好迹象,还挺 ...

这个6204Z是外侧(看上去还好),里侧还有一个。  要买正品轴承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6204Z是外侧(看上去还好),里侧还有一个。  要买正品轴承 。

里侧用手转了几下,也可以,白色润滑油也没变色,不知为啥三角架上有痕迹,但摸着很光滑,或许就是这样。没啥方向了,要不就换一下支撑阻尼器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里侧用手转了几下,也可以,白色润滑油也没变色,不知为啥三角架上有痕迹,但摸着很光滑,或许就是这样。 ...

你这问题必然是阻尼杆,三脚架,轴承 3 个中某个出了问题。 阻尼杆和轴承你初步检测过了(阻尼手拔紧,轴承无明显异常或者只有甩水时有敲击当当声,),那就看下三脚架是否开裂松动,用力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问题必然是阻尼杆,三脚架,轴承 3 个中某个出了问题。 阻尼杆和轴承你初步检测过了(阻尼手拔紧,轴 ...

三角架没事,阻尼器不知道应该是多大劲。是不是应该特别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角架没事,阻尼器不知道应该是多大劲。是不是应该特别紧?

7 成力能拨出压入,有明显阻尼感就行。看你这敲击声音,不像是阻尼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去掉皮带,用手转无异响。装上皮带,低速无异响,高速就这动静,轴承没发现生锈不好迹象,还挺 ...

这手比我的白嫩

网友:
电路板盖子不是铆钉是特殊的螺丝,用斜口钳可以拆掉,换成十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手比我的白嫩

从小没干过啥粗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