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不足或者纹波过大,哪种情况更伤机械盘?

楼主(2023-11-22):
听说电源不过关很伤硬盘,
一般说的电源不过关是指哪些情况?

功率不足或者纹波过大是不是都会伤害硬盘?哪种情况更伤机械盘呢

网友:
两种都会伤害硬盘,毌庸置疑,个人觉得功率不足伤害更大

网友:
功率不足的时候硬盘一会转一会停,可能会划盘。一般是外置硬盘盒或者硬盘录像机会出现,主机少见。

网友:
也一直担心功率不足对硬盘的影响。

网友:
肯定是功率不足,话说现在的电脑还有功率不足的担忧吗

网友:
感觉还是功率不足对硬盘的损伤大。

网友:
你这样类似于说用枪打,或用炮轰哪个容易死一样。

网友:
电源不过关什么都伤

网友:
硬盘主要是怕突然的掉电

网友:
波纹更伤吧

网友:
半斤八两吧, 功能不足伤害机械部分, 纹波过大可能会击穿控制板

网友:
都是一样的伤硬盘,

网友:
买个3百多的金牌电源,用个十几年毫无压力,何必在这方面省钱呢

网友:
电源的品质是很重要的.

网友:
电源买好点的,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功率不足的危害更大

网友:
都是认可功率不足……

网友:
感觉功率不足最要命

网友:
这个没法说清楚,因为没有量,功率不足差多少,波纹有多大?功率不足可能发生掉盘,磁头来不及归位划伤盘片或者损坏硬盘机械部分,波纹造成的高压浪涌可能烧坏硬盘的电路部分,所以都要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