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蓝牙鼠标加装电源开关

楼主(2023-11-23):
说到鼠标,用过电脑的都知道,有线的,无线的,蓝牙的,前两年换笔记本时,送的一个无线,我自已又买一个蓝牙鼠标,主要原因是,我搞电子,经常调试用USB,普通无线鼠标要占有一个USB口,现在的笔记本基本都有内置的蓝牙控制器,这样就方便多了,不过蓝牙鼠标比无线鼠标要贵一些,找来找去,在某东上找到一个39.9元包邮。买下,回来后发现没有电源开关,只要一触碰到按键就唤醒鼠标,这要是装在电脑包里,不时经常会唤醒费电吗?拆开研究一下。最后决定加装一个开关。用的拔动式开关,是前两年捣鼓电动门遥控器时买了10个,好象是几毛钱一个吧。开干。

方形孔内有两个扣,一边一个,向侧面用平口螺丝刀顶开,就可以打开鼠标上盖,没有螺丝。我是没有仔细观察用暴力撬开的。

最后决定从划圆圈处割断铜箔,焊上两根线,连接到开关上,控制鼠标的电源负极。鼠标上刚好有个坑,可以放下开关,后面钻三个孔,对应开关的三个电极柱,再安装回去,注意线的位置,不要影响盖鼠标上盖。

装上电池试一下,

正常显示指示红光,装好上盖,开关旁边写上OFF,表示这一边是关闭电源。

收工。

网友:
动手达人啊

网友:
那个开关的位置好像是预留给你的

网友:
那个位置是放接收器的吧, 这个难道是双模? 或者跟普通无线的共用模具

网友:
热熔胶大法粘的吗

网友:
原来加装的是拨动开关,一般来说好像都有。

网友:
这位置这么合适的吗?

网友:
无线鼠标本就有电源开关

网友:
好用就行呀!

网友:
你这个改的可以说和我去年改的是一模一样。

网友:
磨具没换, 刚好预留

网友:
下次开口漂亮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