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科剪毛器更换电池(FLYCO FR5201)

楼主(2023-11-23):
家里有一个剪毛器,好久没有用了,今天拿出来用发现不转了,拆开发现是电池漏液了,拼夕夕买个电池换上。

剪毛器有三颗螺丝,背后和刀头里。

注意这个小卡扣,盖子不拧上,这个小卡扣必须压下去才转,安全保险。

拆两半,结构很简单。

电池已经拆了换上了。

背面有电池方向图标,串联结构

不知名的电池品牌,反正我买的是一样的规格。

原装飞科电池。

装好,完美运行。

网友:
俺家也有一个,不过是超人的。

网友:
原来是毛球修剪机啊,我还以为是什么新型东东呢。

网友:
基本上没有用过

网友:
应该叫剃球器

网友:
我家那个外形差不多的好像是超人,电池是两个镍氢的,漏液腐蚀了,我拆了电池,直接上一个18650,速度飞起。

网友:
应该叫割毛器

网友:
没有看到刀头呀!

网友:
还不错,有这么多元件,不是直通

网友:
与剃须刀一样,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改2节镍氢并联,记忆效应比镍镉小,应急时随充随用问题不大。

网友:
改锂电,电机有种起飞的感觉

网友:
还是小米做工好太多了!!

网友:
不错,有这么多元件,不是直通

网友:
手上也有一个   我拆开看应该是可以装两个电池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看看转的方向是什么?求助

网友A:
有一个杂牌的,2节1.2V充电电池,换1节18650电池,速度直接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杂牌的,2节1.2V充电电池,换1节18650电池,速度直接起飞。

18650放空了电,这个修球器都能转的起飞,电压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