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卡了 吗 ?上写图片,有谁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 ?

楼主(2023-11-23):
先说一下,上传图片挺快,好像还行。

周日去随便看看,附近都是建房子的,很多这种板子,厚度70mm左右,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一面还有外露的钢筋。我猜是楼顶隔热的,有知道的专家说一说。

最下边一张,上面有突出 4 条  钢筋,不知道做什么用。

远处看就是这个效果。

大小不一,根据楼层平面图设计出来的,到时候再拼接回去 ?

网友:
希望 别再卡了

网友:
早上打不开

网友:
这一段时间上传图片都很慢,打卡也总是显示【503】,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还是断续的卡

网友:
估计是用作非承重的隔墙板。

网友A:
预制板,楼上的地板,楼下的天花板,隔墙是不会用有钢筋的东西的。大小不一样是因为根据房子结构设计定制,大的是厅,中的房,小的楼梯间,厨房。然后搭积木一样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制板,楼上的地板,楼下的天花板,隔墙是不会用有钢筋的东西的。大小不一样是因为根据房子结构设计定制, ...

这么薄吗 ?预制板不是和主体一体浇筑的吗?

网友(2024-07-17):
传说中的预制板,预浇带钢筋水泥板,用处就是可以模块化铺设,隔热,修饰等等

还是有点卡呀,发文字都发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