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直流电机PWM调速器NE555 接24V电源芯片 MOS立刻就烧了

楼主(2023-11-23):
就是带线的那个,你们看看,好像一个二极管4148,还有9926  mos管都短路了,千万别大意,好像我还有配件

这么马虎的,还好不是几万,几千的设备,板子

以后选择,最好是能耐30V的版本,

楼主:
板子上几个常用元件,自己可以换成耐压高的,

网友:
这能不短路吗,MOS管耐压才20V

网友:
电机驱动,好像不一样,特别是起动的时候

网友:
超压击穿摸式管,低级错误。

网友A:
这个应该有说明最高电压吧,接电之前肯定得确定一下能接多大电压的吧

网友:
电压高了一倍,不烧就是意外的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有说明最高电压吧,接电之前肯定得确定一下能接多大电压的吧 ...

因为以前用过好几个,记得能耐30v,结果看错了,击穿后直接输出24v,挺危险。还好有个什么自恢复保险。

楼主:
PWM直流电机调速器1.8V 3V 5V 6V 12V2A调速开关1803BK马达控制

超低电压直流电机调速器

输入DC1.8-15V电压范围内。。。超低电压型的!!!

适用电流2A以内
带开关功能

产品配自恢复保险丝,
电流过大自动断开,冷却后保险丝自动恢复,

务必买这种高压的。。。除非是您想一节锂电池供电。

网友:
一般这种板子耐压较好,但大电流不行。

网友:
我买的这样的,用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PWM直流电机调速器1.8V 3V 5V 6V 12V2A调速开关1803BK马达控制

超低电压直流电机调速器

厂家太省了,12V供电至少用30V的MOS

网友:
我就是买这种的

网友:
挺高电压就是自杀,不能随意乱接的。

网友:
超压了   哈哈   正常

楼主:
人家主打超低压,虽然我换了9926,但是也可能555也烧了,好像还是不能调速,挺烦人的

楼主:
NE555最高电压18V,如果烂牌子的,也许是15V。 哎,肯定烧了

网友:
耐压不够,烧主板贝!

网友B:
肯定还是要看一下电压范围再上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还是要看一下电压范围再上电啊

忘记了还有这个低压的。以为起码能上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