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双硬盘,双系统如何实现

楼主(2023-11-23):
家里有两个笔记本,期中一个好的是WIN10系统(硬盘1),另一个屏幕坏了装有WIN7系统(硬盘2),想把坏的笔记本里面的硬盘2取出,安装到另一个上面的光驱位置.
我的想法是两个硬盘里面的系统不动全部保留,启动时可选择启动哪个系统,不知能否实现,如何实现,请各位指教,感谢!

网友A:
都是WIN的 ,没啥意义 。都是WIN的 ,没啥意义 。都是WIN的 ,没啥意义 。都是WIN的 ,没啥意义 。

网友:
通过BIOS参数设置引导盘即可。

网友:
win7系统可能启动不了,驱动可能不一样

网友:
一种思路是bios启动时,选择启动盘,另一种思路是在主盘中增加引导项,从第二个盘启动,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WIN的 ,没啥意义 。都是WIN的 ,没啥意义 。都是WIN的 ,没啥意义 。都是WIN的 ,没啥意义 。 ...

因为有一些公司的老软件只能在最高WIN7下运行

网友:
9成是不行的,先不说接上能不能选择启动硬盘,就硬件不一样win7启动也极可能会蓝屏,而且还是笔记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有一些公司的老软件只能在最高WIN7下运行

那就老实用瘟7,不香么???

================

网友B:
得先把坏电脑的系统中的硬件驱动全部卸载,成为ghost类似的系统,才能把硬盘安装到别的机器上使用,但是,电脑坏了也就没法卸载驱动了

网友:
9楼正解

网友:
淘个光驱位硬盘支架,开机时选择对应的接口驱动器,没问题的,就是可能需要重装多个驱动。

网友:
你设置硬盘启动顺序就可以,用那个引导就启动哪个

网友:
就是光驱位上的SATA可能版本比较低,速度比较慢

网友:
屏幕坏了弄个外接大屏不是更舒服么,用不着这么折腾

网友:
用PE修复一下硬盘,会看到两个系统启动菜单,但是如果是新电脑WIN 7估计启动就蓝屏,可以在WIN 10的电脑上虚拟一个WIN 7出来,在装你用的老的软件,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得先把坏电脑的系统中的硬件驱动全部卸载,成为ghost类似的系统,才能把硬盘安装到别的机器上使用,但是, ...

不需要这么麻烦,直接把硬盘接到新电脑上去启动,变了的设备会自动更改驱动,起码最基本的设备会让你正常使用(比方说显示、键盘鼠标等),进了系统后,再去装一些没有直接驱动的设备,但是如果新电脑压根就不支持win7,那就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这么麻烦,直接把硬盘接到新电脑上去启动,变了的设备会自动更改驱动,起码最基本的设备会让你正常 ...

综合了大家的想法,决定先根据这位网友方法验证一下,结果一次验证成功,说一下经过.
旧电脑硬盘直接装在硬盘支架上并安装到光驱上面,之后启动电脑进入的WIN10系统,在此系统下可以看到新加的硬盘盘符和硬盘内文件.之后重启设置选择新加硬盘启动,启动后顺利进入WIN7系统,进入后会自动寻找并安装必要驱动,当然驱动会不全,自己再补全缺失的驱动就可以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先装win7再装win10不就可以了

网友:
设置硬盘启动顺序,就是可能需要重装多个驱动

网友(2024-01-12):
看你那台好用的电脑有没有硬盘位,支不支持WIN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