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再奕DDS2315导轨式电能表/功率表

楼主(2023-11-23):
看到论坛老哥用导轨式电能表+五孔插座搞了个功率计,心血来潮。
分享功率计diy

就跟风弄了个玩玩,然后感觉太鸡儿丑了,又买了个专业的功率计。

不划算啊不划算,图啥呢?拆着玩吧

说是能轮流显示电压、电流、功率、累计用电量四个量,
然后配上五孔插座就成了一个简易功率计,如下图所示:

丑啊,太tm丑了,这用着还扎手嘞。不能忍,又买了这玩意儿——
千挑万选后选了个17块钱的山货:

看到数字了吧,这货插上就有0.6~0.7的底数,是自身耗电吗?不懂。

然后给手机充个电看看他俩测的数值准不准:

算上底数差球不多。

开拆,扣掉屁股上的蓝色卡扣,再卸掉俩窟窿里面的螺丝:

就裂开了:

两层电路板+显示屏板,连接零火线的是电源板,负责交流220变直流给主板和电流采样,
懂行的老哥们看看咋样:

没看懂,是半波整流吗?看评论,这个产品是三无产品,根本
不能算作计量产品,有的装上隔天就不显示了,有的用了一个月
不显示了……质量堪忧,花了我10.9大洋呢:

网友A:
目测你应该是个四川崽儿,合计也就30不到,一包烟而已,是不是感觉自从有了论坛,多少都撸了些可有可无的东西,当然为折腾买单也是正常之事!各类东西每个人用途不一样,你有没有想过一口气安心的多花点银子买个好点的功率计呢,!!,

网友:
只要检测数值准确,其余的不重要的

网友:
这都生锈啦。

网友:
这个导轨表没有11月初那个香。

PeaceFair交流导轨电表,价格超便宜、开关电源、互感器测量。

那个到手价都在5元以下,坛子里有人分享拆解。。

网友B:
也没多少钱,一碗拉面钱,买了能用到就是值了。这种导轨的估计还得改装才能全部显示,上面那块儿板有个按键没装,装了估计就能用了

网友C:
才10块就有这不错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更便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目测你应该是个四川崽儿,合计也就30不到,一包烟而已,是不是感觉自从有了论坛,多少都撸了些可有可无的东 ...

主要是月初那个太香了,这个十多块钱的就不太那啥了。。

那个是开关电源,互感器检测,价格还超便宜2块、4块,总之不超过5元到手。。

无用也就无用了。

网友:
焊铁用的腐蚀性助焊剂,没再做处理,即使洗干净了也会锈蚀。如果不锈就点焊转材料。比如冷压端子点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10块就有这不错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更便宜的

有,不过拿那个都没时间回帖,先冲过去看看给自己多少钱,是否值得下单。。。

网友:
很便宜,但是用的是讨厌的阻容降压,寿命不会很长,看能不能用2年。这体积完全放得下高压buck电路。

网友:
我上个月买了一个炬为WiF导轨式智能电表,也是打算来做一个功率和电流可调的功率插座。

网友:
这个价格不错了

网友:
这个价格值得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月初那个太香了,这个十多块钱的就不太那啥了。。

论坛里发出来时,早没有了,错过车了

网友:
价格可以了

网友F:
我是工地捡了一个智能电表,把不需要的显示去掉保留电压电流功率因素时间,通过按键切换显示或他自动轮流显示,这东西贼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里发出来时,早没有了,错过车了

10号的帖子是错过了,

在车上的多数是6号帖子的,而且几乎没说话就去下单了。。

那个楼主发了两个帖子,先6号发了拆解贴,那时候明白怎么玩的自己就跑去下单了。。4天后他又发了值得买,结果依然有人买到,不过价格上高了,绝大多数已经拿不到十元以下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工地捡了一个智能电表,把不需要的显示去掉保留电压电流功率因素时间,通过按键切换显示或他自动轮流显 ...

好家伙,你这个不准是要吃官司的。。收费衡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没多少钱,一碗拉面钱,买了能用到就是值了。这种导轨的估计还得改装才能全部显示,上面那块儿板有个按键 ...

对的,有背光、用电量清零等功能,应该是元器件空缺了。刚到手的时候还想着研究研究电路,补个LED上去,后来出差一周、天也冷了,懒得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