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10原装3A快充线之C头详拆

楼主(2023-11-23):
     小米10标配电源适配器支持QuickCharge2.0/3.0、USB-PD、PPS快充协议,标准数据线是3A电流,使用标配快速充电器+数据线进行充电,最快57分钟即可充至100%。
下面是多图C头详拆

重新焊接测试一下看看

PD QC AFC快充诱骗触发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4590-1-1.html

A头借用个网图,就是多了个第5脚触点,可能是CC

楼主:
对比测试:

普通PD线缆,笔记本电源C口快充,手机屏幕显示“快速充电”,一直稳定在18W左右(电压9V左右)

下面用原机充电头和数据线的,手机屏幕显示英文“charge turbo”

最高28W(没有抓拍到)

稍后稳定在25W左右

网友:
拆得真彻底。。。

网友A:
这线的头子做工不错!
充电线几乎都是从根部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线的头子做工不错!
充电线几乎都是从根部出问题

毕竟弯折次数最多角度最大。。

网友:
小米的头子里面居然有芯片

网友:
其它都不值钱,只要有芯片就能改造继续使用

网友:
都是私有协议

网友B:
这条线老哥用了几年了?

网友:
不错,拆开焊好再粘好原地复活

网友:
插头还不错可惜线材质量不行。

网友:
拆得这么散还还回去了

网友C:
立讯代工。
垃圾TPU易碎外皮。加密芯片。2U镀金端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立讯代工。
垃圾TPU易碎外皮。加密芯片。2U镀金端子。

多半句能让人恨之入骨,也能爱的不行。。

立讯代工。垃圾TPU易碎外皮。加密芯片。2U镀金端子。 六十大几就这。。。

立讯代工。垃圾TPU易碎外皮。加密芯片。2U镀金端子。 一毛一根真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条线老哥用了几年了?

这条线是同事的,我的还完好
快充诱骗触发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4590-1-1.html 这个帖子了有拍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条线是同事的,我的还完好
快充诱骗触发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4590-1-1.html 这个帖子了有 ...

同事下手也真够狠的

网友:
家里有两个67W小米氮化镓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事下手也真够狠的

官方旗舰店25买了一条,只在拼夕夕平台才发现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半句能让人恨之入骨,也能爱的不行。。

立讯代工。垃圾TPU易碎外皮。加密芯片。2U镀金端子。 六十大几 ...

小米用加密芯片就是为了把控供应链卖高价,1毛一根甚至10块都甭想买到原装线。
我自己用USB3.0的9芯线和PD协议芯片做100W的快充线成本也不到10块,小米的售价却是翻了几番

网友:
好线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