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能用焊锡钎焊吗

楼主(2023-11-23):
老式笔记本,温度整天报警,看了看其实硅脂换可以的,不想整天换,寻思找低温锡涂在cpu和散热器上压紧后风枪加热可不可以呢

网友:
用铜质散热器?

网友A:
老笔记本感觉最大的问题是程序运行压力有点大了。随便开两个软件CPU占用就很高了,你先看看硅脂能不能解决吧,另外CPU焊接温度是不是太高了。搞不好核心都被烫坏了。

网友:
焊的上的话,可以,用锡膏

网友B:
DIE没镀膜不吃锡。
即使是液态金属其实也是硅脂的作用。
代价最小就是换好硅脂,7795、暴力熊什么的。

或者一个散热器架子

网友:
估计困难,要把散热器加热到那么热那得多久啊,CPU早就烤坏了,你还不如考虑用相变散热贴之类的

网友C:
老笔记本散热不好有可能是热管坏了,

正常的笔记本把涂硅脂薄一些基本都能满足散热。

我有个戴尔笔记本,优于设计比较刁钻,换个硬盘都要拆散,换硅脂什么的也要拆散。

刚开始温度都经常90度,也没什么问题,后来狠心拆了换硅脂,基本就很少上到70度了。

网友:
用液态金属比钎焊简单多了,而且导热一样好。

网友:
换GD2硅脂吧,不管用的话就换液金

网友:
有条件钎焊当然更好了,导热效率比任何硅脂都好
CPU盖子是铜合金的
需要先打磨一下
散热器看看是不是纯铜的,试下能不能焊接
都需要打磨
CPU边上记得贴好高温胶,防止锡溢出来短路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理论上完全没问题,但是焊的时候温度太高就不好了

网友:
笔记本cpu一般都是没有盖子的吧。直接是玻璃压上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E没镀膜不吃锡。
即使是液态金属其实也是硅脂的作用。
代价最小就是换好硅脂,7795、暴力熊什么的。

一个散热器架子 对

网友:
看厚度,如果有余量,不多的话,用铝均温板,把热量扩散开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或者用铜导热管将热量强化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第三,弄一个散热底座,最好改风扇,通常散热底座的风扇是5V,风量不够,改成12V高转速的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
这个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笔记本散热不好有可能是热管坏了,

正常的笔记本把涂硅脂薄一些基本都能满足散热。

是N4110的吗?我的N4110就是换硬盘就要拆散。

网友D:
性能跟不上了,感觉散热只是其一吧了,解决效果可能不大

网友:
我台式机上用的是5毛钱的梅花硬币,两面涂满了硅脂,还挺有效的。主要是散热洋垃圾里面捡来的,和CPU对不太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笔记本感觉最大的问题是程序运行压力有点大了。随便开两个软件CPU占用就很高了,你先看看硅脂能不能解决 ...

核心焊接温度怎么的也要三四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能跟不上了,感觉散热只是其一吧了,解决效果可能不大

散热跟上超频用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