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MiKO可编程定时器,继电器不动作故障

楼主(2023-11-23):
一个定时器,给小电驴充电用的,据说峰谷电能省点钱,用了好多年,坏掉了,显示完好,继电器不动作。

拆开来看了一下,这个做工还行,首先怀疑继电器,因为之前一个就是继电器坏掉了。这个工作电压是24V的,加20V能正常吸合。插到插座上带电测,定时开的时候,继电器两端电压12V,测阻容降压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为15V,确定是CL23安规电容问题。

拆下量了,标称400V0.22uF,实测0.13uF,估计是寿终正寝了。这几年收集了不少这样的电容,结果没有一个是0.22uF的。

换上一个0.22uF的CBB电容,耐压600V,上电正常。

网友:
感觉这种定时器用的几乎都是阻容降压

网友:
阻容降压简单明了,容易修复。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有相似的,一般只使用倒计时的模式

网友:
阻容降压优点,电路简单明了,只要元器件质量好,小功率下很好用。

网友:
不错,还算耐用

网友:
阻容降压的通病

网友:
降压电容撑的几年已经不错的了

网友:
优质的CBB电容更耐用

网友:
不知为什么阻容降压这个电容容易坏

网友:
电费省不了几个钱,主要是防止过充。

网友:
平时存点原件,关键时就用上了。

网友:
阻容降压的通病,用几年就要换电容

网友A:
会不会对电池过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对电池过充啊

内置的镍氢电池,控制好浮充电压,能用好多年

网友:
这个之前我放在红线添加剂旁边被腐蚀了。。。

网友(2024-11-21):
我的两个都坏了,找到这里来了。有一个比较特殊,指示灯完全不亮,有一个还能亮,不知道换电容能不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