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气果改造完毕~交作业~ʕ ᵔᴥᵔ ʔ

楼主(2023-11-23):
打板好久了,最近有时间,终于弄完✌
在此感谢原帖作者,原帖链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731-1-1.html

先来个新做的板,和原机的对比:

新版1220的电池座要往里焊,不然会碰到原机内部的上盖,但不要多出太多

我用刚做的烧录器写入的固件所以直接就完美开机了,一切正常

就是这个立创开源的esp编程器,超好用也

网友:
不知道精度如何?冬天到了,PM2.5飚升

楼主:
主楼编辑的文字没了

网友:
我有雨果,没空气果

网友:
这果不能吃啊

网友A:
只能检测,有什么好办法消除掉。

网友:
我的改常亮当个时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座子好评

其实很简单,零件很少

网友C:
没说明,咋改的?重新打板?

网友D:
ESP8266 没必要用 DS3231,NTP几句代码而已。

网友:
空气炸锅控制板?不错

网友:
动手能力好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只能检测,有什么好办法消除掉。

自己买一个小米老款的那种桶装滤芯,口子上粘一个暴力风扇,没人的时候可以转速拉满,有人可以调低转速,就能清除pm2.5了,加活性炭可以去甲醛

网友:
引用 网友D:
ESP8266 没必要用 DS3231,NTP几句代码而已。

应对断电断网的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说明,咋改的?重新打板?

原帖链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73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买一个小米老款的那种桶装滤芯,口子上粘一个暴力风扇,没人的时候可以转速拉满,有人可以调低转速, ...

这是测试空气pm25质量的时钟,过滤器我有,富士通将军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楼编辑的文字没了

编辑文字不要加输入法里的表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编辑文字不要加输入法里的表情

明白了,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说明,咋改的?重新打板?

您看一楼的原帖链接,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