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下手电三档改单档

楼主(2023-11-23):
一个简易充电三档手电想改成单档,搞了半天没实现,大家看看应该怎么弄?不知厂家设计那个爆闪是干嘛的根本没用,基本每个手电都有。

芯片底部丝印2303w,查不到型号。

三个j3y(8050),上面那个是充电,左边两个输出,用了一个,另一个没用?

网友:
一样非常讨厌这个设计
有些号称5档位
特么的,关闭手电得按半天
关键是还没有记忆功能

网友:
那个芯片是单片机吧,里面有几个闪灯程序,改单档直接跳过芯片,如果要用轻触开关,还得上个自锁电路锁定开或关,要不直接改自锁开关直驱

网友:
找到输入,输出,直接接一个开关

网友:
也不喜欢爆闪,改太复杂了,动手较差所以一直忍着

网友:
单片机,直驱的话功率不好控制

网友:
Attiny13单片机替换,代码网上有

网友:
换单片机控制程序

网友A:
今天论坛如丝般顺滑,
请看看我这个贴,你这个园型电路板一样可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E4%BA%8E%E6%8A%8A

网友:
爆闪这个功能简直傻叉到家,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玩意,设计者可能觉得光不会反射

网友:
这种手电程序都是固化在芯片里的,没办法调整。想要一开一关,可以改直驱。用7135来驱动。

网友:
我曾经拿两个驱动板接同一个灯珠,居然变得只有一个档位了。

网友:
直接用开关控制吧!

网友:
看到很多人说设计这个功能的工程师什么什么的,混过手电论坛的坛友可能会清楚这个功能是干什么的,本来不想说的,但这么多人误解还是说一下吧。
爆闪功能对于户外是很实用的,可以发出求救信号的,记住是发求救信号的,就像手机没有信号一样可以打急救电话是一样的道理,这个功能没有用的时候可能真的烦人,但真正要用到的时候是有可能救命的。
这个如果是家里用用确实没有闪灯的必要,改也就改了。

网友:
各楼说的都不错,这是个共性问题,没有达到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论坛如丝般顺滑,
请看看我这个贴,你这个园型电路板一样可以,

我这个应该是内置程序的,估计没戏,你的链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应该是内置程序的,估计没戏,你的链接呢?

你直接搜标题就有,我手机放连接是灰白的,还要复制粘贴你才能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论坛如丝般顺滑,
请看看我这个贴,你这个园型电路板一样可以,

专家搞这个是专业的,好评

网友:
我曾经改了好几个,有的是把输出和三极管一样封装的给短接,有的是直接用自锁开关代替,还有的是用单片机单独控制的,最近有个要改的需要用单片机显示电量还没有完工,等我完工了展示给你看看。
目前这个手电是两个灯,一个开关,我设计的功能是按一下主灯亮短时间内再按一下辅灯亮,主灯亮超过3秒再按就关闭。

网友:
是的,想改能力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