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德国菲尼克斯VAL-MS 230 ST浪涌保护器

楼主(2023-11-23):
主角登场

一天拆开配电箱检修导轨式定时器时,抬头猛然发现右边浪涌保护器视窗内显示红色“DEFECT”,??估计歇菜了,一查是“缺陷”,坏了,再查,这货是一次性,不能修。新的钱包伤不起,遂入了二手,到货,搞起。

【简介】

浪涌保护器,英文是Surge Protection Device,简称SPD,通过泄放瞬时脉冲过电压来保护电子设备。

主角是德国菲尼克斯浪涌保护器VAL-MS 230 ST,菲尼克斯电气是德国知名电气品牌,创办于1928年,在国内成立了南京菲尼克斯电气公司。

虽然我国的市电电压是220V,但实际经常超压,比如我家常年约227V,与浪涌保护器的工作电压230V相匹配。

保护器上标示的Uc是最大持续工作电压,按照现行国标的规定如下:

起先对这玩意不太了解,把整个给拆了下来,实际上只要拔下模块就行。

各种认证

顶部

与新买的(左边)对比,型号一样,新买参数标的更详细,新的In:20KA,旧的Isn:15KA,应该都是标注标称放电电流值。

侧面可看出组件可拆分为底座与模块,左为新买的,右边旧的,从标识上看出,新的底座上没有安装告警开关。

左边是旧的有安装告警开关,底座中上部红点就是开关,对应着模块上的红点,右边新的没有开关的红点位置是空的。

近看模块,右边2列是各种认证,左边图示是模块的原理图---- 一个触点开关串接压敏器件,压敏器件与触点开关及中间一个不可描述的符号联动。

2个保护器并联的电气图

新买的保护器侧面有标签

近看,经过铁路系统认证,质量赶赶的。

开拆底座,撬开小盖子,可见告警开关通过排线和插座相连

用的和鼠标里一样的微动开关

瑞士BURGESS微动开关

拆保护模块,蓝色西门子压敏电阻外观完好,十分抢眼。上部的触点开关与下面压敏器件的引脚已经脱离,原理很简单,压敏电阻过电流发热将引脚处低温焊锡熔化,上方的活动机构在被弹簧向右推离,模块与市电断开,然后面板上DEFECT显现,同时底座上的微动开关失去压力回位。

触点处还残留着锡

触点机构组成

多股铜线与金属条的压接,就问你,这压点舒服不?

压敏电阻被黑胶固定着

拆下来,正面,长宽约3.5cm,压敏电阻10D561与之相比就是小儿科。曾看到某浪涌保护器拆机,内部用的就是小压敏电阻,真有雷电绝对误事。

背面与正面差不多,从轮廓上可见内部电极应该是环形

测量模块电阻无穷大

象个电容,蛮测一下

50Hz容量约3nF

10K

串接电流表接市电,ACA约263uA,并非漏电,应该是它的电容特性所致,也就是保护器的标称的”残流“

传说触点用的是低温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抠下来,放烙铁试试。

调到145度,开始熔化。烙铁温度应该比较准,曾测试63:37的焊锡熔点183度时验证过。

END

【总结】1、菲尼克斯浪涌保护器不愧是知名品牌,做工质量一流,价格美丽,性价比就是见仁见智;
             2、这个浪涌保护器也许并没有损坏,而是因为焊锡松动;
             3、更换时好比把大象放冰箱那么简单----打开配电箱、拔下旧模块、插上新模块,不用断电拆下底座。

本文完,谢谢观看!

网友A:
图片还真多,那个片片不拆开看下

网友B:
没有3C认证,砖家叫兽不让用

网友C:
其实把脱开的地方手动复位,加热低温锡重新固定好,这个模块可以继续用,只要压敏没坏

网友D:
二手货多少米

脱焊的模块可以焊接修复一下

网友E:
竟然不用全 熔焊,低温锡焊很不可靠好不

网友F:
我一直觉得这东西是鸡肋,想不到真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还真多,那个片片不拆开看下

那片片完好,可能没坏,我还想装到排插去做个超级防雷排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3C认证,砖家叫兽不让用

民用,民用总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把脱开的地方手动复位,加热低温锡重新固定好,这个模块可以继续用,只要压敏没坏 ...

已经买了一个,二手不贵,并且也不能100%确定没坏,算了还是换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手货多少米

脱焊的模块可以焊接修复一下

35包邮。焊是可以,就怕万一是坏的那尴尬

网友:
不错不错,很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竟然不用全 熔焊,低温锡焊很不可靠好不

是我讲不够清楚。那个焊接处用低温锡是为了压敏电阻在过流发热时更容易让锡熔化而脱离电路,以免压敏电阻过热燃烧或失效短路影响电路运行。事后检修人员可以观察到它的失效指示并在线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觉得这东西是鸡肋,想不到真起作用了

有没有类似给车上保险^=^

网友:
常年电压达235V左右,超220太多,这。。。用不了吧!

网友G:
搞不懂供电方,为什么要调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搞不懂供电方,为什么要调那么高的电压

P=UI=U平方/R

提高电压有利于增加功率增加度数增加收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P=UI=U平方/R

提高电压有利于增加功率增加度数增加收入

所言到是不假,电压高了对电器伤害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所言到是不假,电压高了对电器伤害大!!!

所以才要过压保护

保护你自己的家电不要被供电居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