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的内阻仪找个壳子装起来

楼主(2023-11-23):
最近内阻仪很火,正好双11有点红包利用下。

手里的防水盒没有合适的尺寸,要么太大,要么太小
去维修轮办公室淘来的仪表盒子

没后盖,正好用这面做表头

18650加tp4056充电板,加个船型开关

装之前测试一下,红包撸的开尔文夹,线用的是坏的手机数据线

合体

顺便问一下为什么开尔文夹是两边分别接线,而18650的夹具就是一根线,那是不是18650的电池盒也可以做测试夹

网友A:
不懂就问,你们买这个干吗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你们买这个干吗用的

测动力电池内阻,内阻越低,放电能力越强,性能越好。

网友:
买来就是玩  就是折腾

网友B:
你要弄清楚为什么要用4根线测量

网友:
夹具明明是四线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C:
主要是为了跳过导线电阻导致的电压误差,测内阻的18650夹具应该也是四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为了跳过导线电阻导致的电压误差,测内阻的18650夹具应该也是四线吧 ...

我红包买了一个正极就是一根线

网友:
我是买了个小盒子,但电池盒正好塞不进去,直接去掉,找两个镍片夹个强磁铁直接吸18650两边,取放也方便

网友:
看着还可以呀!

网友:
内阻仪大图看看撒~

网友:
   可以测试相机电池么?

网友:
最近内阻仪,挺火

网友:
不错壳子大小正好

网友:
这个精度如何?

网友:
这个表头最近销量不错,啊哈哈哈

网友:
有时间有精力就多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弄清楚为什么要用4根线测量

我看很多人开尔文夹都是焊在一边的

楼主:
不知道,没有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