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子镇流器低功率型和高光输出型区别?!哪个更好

楼主(2023-11-23):
这两个电子镇流器,低功率型和高光输出型有什么区别?!哪个性能好点?!麻烦各位高手热心指点一下

网友A:
高输出有芯片控制 能预热灯管 延长灯管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输出有芯片控制 能预热灯管 延长灯管寿命

兄弟,那个低功率型也有灯管预热功能,里面拆开看了,和那个高光输出型一样有软启动芯片

网友B:
是不是输出电流的区别,低功率的输出电流小些,灯管寿命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输出电流的区别,低功率的输出电流小些,灯管寿命长些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明天去把两个镇流器对比一下,多谢兄弟热心回复

网友C:
学习了,真没注意这个间题,我也有几个类似的镇流器,有时间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真没注意这个间题,我也有几个类似的镇流器,有时间拆开看看。

多谢兄弟热心回帖,我也才刚注意到还有低功率型和高光输出型的区别

网友D:
好像两者的灯管不一样,高光是配ehf灯管的,45w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两者的灯管不一样,高光是配ehf灯管的,45w

两个灯管都是配的e-hf灯管,电流大小的关系,我过几天把两个镇流器都拆开了看一下有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