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安全等级与实际环境的对应关系?

楼主(2023-11-23):
谈万用表,感觉大家都在谈价格,功能,精度,很少有关注安全性的。

作为非从业者,想咨询一下各位大佬们,对于什么样的环境,应该用标称CAT多高等级、多高电压的手持表,安全性有保障?
有对应的国标或者国际标准文件么?

比如:
* 家用单相市电;
* 工业380V三相电;
* 变频器输出;
* 农村住宅三相电进线箱

这里暂时认为手持表的CAT等级没有瞎标。

换另外一个角度,特定的万用表,可以在什么环境里相对安全的使用?
比如:
Fluke 101,CAT III 600V;
Fluke 87VC,CAT III 1000V / CAT IV 600V
优利德UT136B+,CAT III 600V / CAT II 1000V
优利德UT61E+, CAT III 1000V / CAT IV 600V

网友A:
cat等级划分:ieee标准,不清楚国标有没有类似的划分标准

测试标准:

国产表的cat等级............无论是“一线品牌”失败差利德还是拙遗这种垃圾货,cat等级降1档看都不太安全。同样标称cat3-600V的ut61e和葫芦壳“智商税”f15b,自己去比一下功率吸收元件的冗余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t等级划分:ieee标准,不清楚国标有没有类似的划分标准

新出的优利德是否可以达到标称等级呢,比如UT117C, 这货用料还行。
另外请教下万用表的安全等级是不是还跟内部设计,安规距离,保护设计相关,只看用料不能完全反映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经常使用高压,哪怕是最低等级600V,什么等级都无所谓,买个高压碳棒,安全第一

网友:
如果见识过万用表测量配电柜炸表的,就自然觉得CAT标啥高等级都不够,反正有条件选最高等级,并同时做好测量的防护工作。普通家用和一般单相和电子电路工作,选个合格的CAT3-600V就比较踏实。

网友B:
目前用的表
安全等级还和表笔有关,不同的头也有不同的等级,实际真要测量相关项目请严格按照表笔上标注的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用的表
安全等级还和表笔有关,不同的头也有不同的等级,实际真要测量相关项目请严格按照表笔上标注的 ...

好婊,有机会裸一下^=^

网友:
个人觉得,安全起见,与380V以及以上强电打交道按CAT4 600V高配,经常测220V市电的,少碰配置250V保险管的万用表,建议买配1000V大保险管的表。

网友:
学习了,很少接触高压

网友C:
终于有人问这个最关键问题了,就是安全等级问题,也是加拿大电工考试必考题,也是这个问题决定了万用表,尤其是钳表为啥福禄克分辨率那么低,但是北美电工们都用它的原因。就是对它cat  安全等级的绝对信任,在catIII区域, 这个不用说,每天接触.
catIV每次快完工时,Hydro one 的大爷们过来连接上电网时也要接触那么几次,这时候你还敢拿其它品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于有人问这个最关键问题了,就是安全等级问题,也是加拿大电工考试必考题,也是这个问题决定了万用表,尤 ...

Cat 安全等级的标准是在北美用电普行标准,一般老百姓只接触到I II 这个等级,所以亚马逊各种几块到几十块的表多的是.
但是能接触到III以上,就不敢用这些,或者说不能用这些表了,福禄克基本就是唯一或者就那么几个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