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不锈钢狂人们进来!货架有必要304吗?

楼主(2023-11-23):
真是感觉有点疯。现在不锈钢产能过剩,很便宜了。以至于货架都用304了。

好处是有的,201其实还是会锈,尤其有盐分的地方。所以厨房置物架用304也算师出有名。

杂物架,原本想想超市或者仓库那种碳钢就可以了。但如果粗糙物体暴力抽插,过几天会掉皮,生锈。表面不光后,擦洗不易。

难道304是不二之选?它就没缺点?我们原先很多餐具都未必304啊,有必要吗。。。

网友A:
餐具换不锈钢是为了耐摔。。广东人的家传餐具。。可以传几代人的。

网友B:
高盐那不是304啊。直接上316吧!!!!    手动狗头!

网友:
一步到位,传宗接代

网友:
自己买喜欢啥买啥,没人逼你用3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加入“爱动脑筋的没头脑”大家庭。( 下面是理由:别人造、别人买 关你屁事,用黄金都可以。自己买喜欢 ...

其实我想知道304做货架有没有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知道304做货架有没有缺点

价格高算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餐具换不锈钢是为了耐摔。。广东人的家传餐具。。可以传几代人的。

是。不锈钢狂人大多来自两广。好像有梗图,广东省省门是不锈钢门,省盆是不锈钢盆。

本坛帮主南宁南山是广西的。不过他捡的不锈钢都是几块钱,实在过于便宜,不知道后续质量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盐那不是304啊。直接上316吧!!!!    手动狗头!

哎,太疯狂了。我买了316的不锈钢筷子,感觉都规格高了。很多人在用那种五毛钱的不锈钢调羹,可能201都算不上,几十年都没锈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知道304做货架有没有缺点

搜下淘宝,看看不锈钢货架都用在什么地方,有主推家用的吗?
对你只是选择之一,对某些行业是刚需。
所以呢,对你的问题,应该是 “想在什么位置放货架、预算多少、摆什么物品、承重多少、打算用多少年、要不要定期用水冲洗消毒” 。。。然后再来看是不是要选择不锈钢。

至于真不锈钢的缺点,除了价格和没有烟火气以外,其他的材料还真不容易比得过。

网友:
缺点就是贵点吧

网友:
用上不锈钢  。。。是时候显示身份地位了   201---304----3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下淘宝,看看不锈钢货架都用在什么地方,有主推家用的吗?
对你只是选择之一,对某些行业是刚需。
所以 ...

我就是放杂物,比如带着包装的米面酒奶,快递等等。碳钢本来够用,但怕蹭掉漆或者喷塑。

网友:
只是用来放米面快递之类的我觉得碳钢架更合适,价格、外观都得综合考虑,家用不锈钢总感觉太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放杂物,比如带着包装的米面酒奶,快递等等。碳钢本来够用,但怕蹭掉漆或者喷塑。 ...

"难道304是不二之选?"  本来家用就是喜欢什么用什么,被你多动脑筋搞成选择困难。

接受事物的不完美性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成长的一部分,非要追求完美而不得就成为 庸人自扰。

因为品质完美往往价格也是完美的,比如宇航员收的快递箱,几十万上百万一个,注意,仅仅是箱子。

网友:
尤其有盐分的地方
304也会锈,尤其是焊接的地方,锈得更容易。即使大牌的电水壶用一体成型316不锈钢,也是会生锈,多看点评论就知道只靠不锈钢是不行的。还得涂防锈油。

网友:
316也不耐盐水腐蚀的,盐水就上钛材吧!

网友:
有腐蚀最好用304的

网友:
不锈钢膨胀螺栓或自攻丝 ,用电扳或冲击批不注意力度是会断的。抗拉和抗冲击不如碳钢。重要场合慎用不锈钢涨栓和螺丝。

网友:
304货架一般都比较薄,不管是层板还是立柱,厚度0.5-0.8.
还有行业潜规则,基本会标称厚度-0.2基本为真实厚度.当然某些不良商家给出的厚度都是假的,直接缩水2/3都有可能.

同样的规格,304价格是201的一倍.
你看到的所谓304,感觉很便宜的,其实可能不是真的304.
特别是拼多多,基本都是假货,真货也不会便宜的.
咸鱼更别想了,基本是拼多多的二道贩子.

但凡你用药水检测,便宜的无一例外不能过测试.
一分价钱一分货,没有便宜的304.

买回来先量厚度,再测药水.不通过就退货.

实际上,在钱足够的情况下,304也是不错的,至少不会那么容易生锈.
就是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