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OnePlus Buds Pro 拆断条fpc,寻mems型号

楼主(2023-11-23):
OnePlus Buds Pro耳机续航不行,准备换电池,没想到拆开不小心把pfc排线拆断了,主要是入耳检测和降噪麦克风组件,麦克风mems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想单独接回去,入耳检测部分就不管了。

网友A:
fpc断了好整,显微镜下面飞线就行了,简单得很

网友:
0.009银飞线配合显微镜,没设备就不太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c断了好整,显微镜下面飞线就行了,简单得很

没工具,不好弄

网友:
没工具那没办法,以前经常飞线,显微镜下很简单,不过现在改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