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的疑惑

楼主(2023-11-23):
以前给锂电池充电,都是用的调压恒流模块,调好参数充电,电流显示为最大,随时间推移,电流逐渐减小,到充满显示灯亮。最近充一锂电,充电电流却是从小逐渐增大,直到设定的800MA电流,很长时间电流都不降下来流,电池本身也不发烫。老师们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电池老化没活性了,电芯温度升高才有活性,电流才上来,但是由于老化,导致热失控了。

以上都是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老化没活性了,电芯温度升高才有活性,电流才上来,但是由于老化,导致热失控了。

以上都是我猜的。 ...

我觉得你说的对

网友:
电池老了, 该退休了

网友:
大概率电池不行了,刚开始内阻大

网友:
如果有内阻仪测一下就知道个大概了,内阻小的新的锂电池不会这样的。

网友:
带保护板吗?保护板的功劳

网友:
感觉也是因为电池带充电保护板

网友:
比如铅酸电池,如果过放电放置一周,里面极板硫化生成结晶铅,如果亏电状态继续存放3个电解液还会看到盐化现象,并且极板和隔板明显发白,此时内阻明显变大,电池内阻和极化内阻会阻挡电流,当你在充电时电流自然会变小,电能消耗在热阻上面,伴随发热,随着时间推移,内阻减小,充电还原反应趋于正常,正极二氧化铅和负极纯铅基本还原,充电电流以一个恒定电流继续充电(这个有充电曲线的),当电池端电压电压升高到充电器最高设定电压时,电流开始下降,直到维持一个非常小的浮充电流,此时充电结束。

锂电原理差不多,,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网友:
我用CS4充锂电池也有这种情况啊,可能开始电池放电比较多,小电流充电,然后加大,稳定,最后小电流 充电

网友:
学习一下知识

网友:
好像有些充电器检测到电池过放电严重就会先小电流慢慢充

网友(2024-07-22):
换个电池充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