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组maxwell超级电容做一个强起

楼主(2023-11-23):
几年前买的一组全新的,当时试图拆开看看来,结果螺丝太紧了把批头都拧断了没拆开,

想着拆下单体也不好连接也没想好到底要做啥,之后一直放着吃灰,
今年春天用它同事启动了一次车,当时整组被我用铁丝放电放到12v左右然后搭的电。
这几天突然想起来可以拆出6个做一个强起用用,总比一整组拿着轻便。
全新的,灰是这几年放的。上面螺丝就是易碎标下面那颗和旁边那颗难拆。以前的批头就是拧这俩断的。
这次换了俩世达的批头,批头没断把螺丝直接拧断了。
用的这个型号的批头
这个是和以前断的是一套的。
拆出均衡板
中间这四颗也挺紧的,而且是用螺柱连着底下四颗螺丝
一颗从上面拆除的,三颗从下面
掀起盖头来
第二天了,把电容倒出来切了六个下来。中间忘了拍照
最简单的搞法把铝片折了起来,然后用胶带缠了缠,怕松了单体的焊口断开。
现在还缺电线,夹子、外壳啥的。电线有段8AWG的勉强够了,夹子买了俩。
外壳想买个成品,找了一圈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只有自己做了。
压了两个铜鼻子,螺栓拧上。
顺便试了下火力。
今天夹子到了,压上线。中午焊了个不锈钢外壳。
做外壳过程忘了拍照了。一不小心装完了。
再试下火力,线不是直接出来的,怕夹子短路。用了俩安德森插头有点小,估计也能用。
接近九斤。忘了搞个提手了。

网友A:
这个是真的厉害,都不敢玩

网友B:
夹端子的工具都有,真专业

网友C:
这样一组全新的价格不菲吧?

网友D:
够威够力,就是自身放电比较大。

网友E:
还有多的,转我一组做强启电源如何?

网友F:
48V的改成4组并联,估计启动坦克都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一组全新的价格不菲吧?

前几年购买时价格较低,现在用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一组全新的价格不菲吧?

都是国外的洋垃圾,新的应该不好买

网友G:
南方用处不大,好的习惯,一块电瓶能用6年,换一个才三百多

网友H:
这电容个头不小啊,话说外壳我觉得还是用塑料的安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真的厉害,都不敢玩

这个电容挺安全的,不会爆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端子的工具都有,真专业

自己有个夹小端子的,液压的是单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一组全新的价格不菲吧?

当时三百来块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够威够力,就是自身放电比较大。

我这个还行,刚买了充过一次电,一直放了两年吧还有20多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多的,转我一组做强启电源如何?

现在打算找人用激光焊焊上螺柱,不然剩下的不好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48V的改成4组并联,估计启动坦克都没问题了。

坦克感觉够呛,启动时间一长就没电了。最早我接触这个,花120买了一组伊拉克成色的,都进水了。直接把三组横着切开,用铝片压住并联。装好后能不打减压启动20来马力的拖拉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南方用处不大,好的习惯,一块电瓶能用6年,换一个才三百多

有备无患吧,用到机会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电容个头不小啊,话说外壳我觉得还是用塑料的安全一些...

下面垫了两层硅胶导热垫,然后四周和顶上都让我用拆出来的泡沫塞住了,非常严实,费了老大劲才扣上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