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帮邻居维修一台“小度在家1C”,结果入坑了,白白拆解了,还好没拆坏。

楼主(2023-11-23):
如题,邻居说不开机了,拨下DC电源插头,测量12V输出正常,没想到这是一个坑,也就是因为这个坑,导致了后面的一系列拆解。

楼主:
沙发,拆开后测量3 .3V供电端,竟然处于波动状态,再测量+12V,也处于波动状态。这个DC口是特殊的,用另一只12V电源适配器焊上线到DC插座,可以直接开机了,看来主机白白拆解了。

而原机电源适配器空载时,测量12V供电正常,接上负载,则电源处于跳动状态。怀疑是电解电容失效,测量300V输出正常,更换50V4.7UF电容无效,对输出并联1000UF电容无效。眼看三板斧没办法了,只好再仔细观察,发现开关变压器初级接地端似乎线路板有轻微断开,于是将线路板刮干净重焊后OK了。
分析一下,这个电源适配器可能是摔过,变压器引脚受力将线路板扯裂,而这个回路是给PWM芯片供电用的。断开之后,电流小的时候,PWM芯片可以正常工作,当增加负载后,PWM芯片没有持续供电,所以就处于断续工作状态,从而导致输出电压跳动。

网友A:
你没用自己的电源测一下吗?

不过确实小度1C有硬盘问题。。  硬盘掉系统,也不开机。。

网友:
硬盘掉系统?

网友B:
所以说维修电源对于维修佬还是重要的,不然原装电源坏了都搞不清楚。…。………

网友:
我怀疑不是,楼主的语气看,并不是主机问题。  他被朋友的初步检测误导了,直接拆机,却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咔嚓 线剪断了接个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用自己的电源测一下吗?

不过确实小度1C有硬盘问题。。  硬盘掉系统,也不开机。。 ...

因为它这个电源接口是特殊的,普通头插不进去。而且原来的适配器,拨下插头测量输出是正常的,所以也就没有怀疑它。

网友C:
12V电源手上应该都有几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电源手上应该都有几个吧

我看他回我的信息我明白了,他没有维修用可调电源。

因为用那个电源的都会带一套或几套的转换头。绝对不会被接口难住。。。

他没有4.0*1.7 或3.5*1.35的头,而大多数的外接电源是5.5*2.1的,或者兼容更好的2.5音叉头可以兼容2.1。

网友:
修好就行哈哈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维修电源对于维修佬还是重要的,不然原装电源坏了都搞不清楚。…。……… ...

我感觉维修电源也不是必须的,但是思维的广度以及,自身的位置,才是发展处个性的温床。。

我不是先有的维修电源,但是我身处的环境造就,维修电源用转接头一大堆。就是那个5.5转一切,连起来跟子弹带一样的。。

总结出环境里常用的几个尺寸,单独购进这些头,适配器什么的就可以大量购进5.5的一般适配器。坏了随时换。

网友:
先测电源(电压电流)。。。在动手术。。。。

网友:
拆拆更健康

网友:
洗洗更更健康

网友:
确实有些小问题一开始没发现,结果白跑了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花了一周时间才发现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这个坑容易踩,要是我可能我也会 踩进去

网友:
不拆就看不到这些图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