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一个博世汽车玻璃升降电机组件 如何驱动正反转

楼主(2023-11-23):
朋友汽车玻璃升降器坏了 换了一套新的 我把旧的电机部分拿回来了  Bosch的外面看着一般没啥区别  拆开还有专门的驱动 做工不错 现在接口中间俩是电源  两边还有接口  如何让它正反转  还请大家指点一下  在这儿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小电机居然做了动平衡?

网友:
居然还带板子,不知道是指令启动还是说只是信号启动

网友B:
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升降机上升和下降靠什么定位的?有些还有防夹功能。

网友:
估计用的是通讯吧。正反转用的都是通讯。

网友:
应该是CAN通讯控制.

网友:
如果是DIY用就简单,甩掉控制板直接控制电机,如果想原板控制,那就要查询接口定义了

网友C:
很想看看碳刷。。。
带板子和这么多插脚 转换正负极并非难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升降机上升和下降靠什么定位的?有些还有防夹功能。

都是靠过流检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电机居然做了动平衡?

品牌的东西做工比较好 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升降机上升和下降靠什么定位的?有些还有防夹功能。

芯片资料有防夹功能 估计是检测电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想看看碳刷。。。
带板子和这么多插脚 转换正负极并非难事吧?

板子底下有个方块 不知道怎么控制 实在不行就把板子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底下有个方块 不知道怎么控制 实在不行就把板子拆了

我拆过家里的自动冲水器,也发了帖子。
四线进去电机,转换也是通过电子元件进行的。

网友D:
直接给电机上电呢?自己搞块板子翻转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拆过家里的自动冲水器,也发了帖子。
四线进去电机,转换也是通过电子元件进行的。 ...

这个电机俩碳刷 不是四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给电机上电呢?自己搞块板子翻转正负极

要是知道怎么转换就省事了 看着比较高级 自己一折腾就显得粗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升降机上升和下降靠什么定位的?有些还有防夹功能。

电流检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升降机上升和下降靠什么定位的?有些还有防夹功能。

堵转电流检测,所以当轨道老化阻力增大时可能会升不到顶就停甚至倒回来。
一键升窗的初始化就是识别堵转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堵转电流检测,所以当轨道老化阻力增大时可能会升不到顶就停甚至倒回来。
一键升窗的初始化就是识别堵转 ...

谢谢科普!
电流检测是有道理,但是不太明白防夹功能(夹到物体应该会反向动作)和普通升降停止(到位停止)怎么识别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