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磁铁磁铁,磁还是离不开铁啊

楼主(2023-11-23):
别说电磁铁。线圈也得绕铁片上,事半功倍。

最近要在吸力和自重间找最优比。一开始嫌包铁的那种徒增自重。一般包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因为磁铁太容易碎。

先是一片15*4mm的,不给力。当然,吸力和吸附的铁磁物体及其厚度有关。我是吸普通的车门,冰箱门。

两片摞一起,和一片25*5的差不多。水平拉动,脱离瞬间约0.8kg;

25mm包铁的,实际直径20mm,厚度估计也是5mm的,水平拉力2.8kg:

包铁收拢了磁力线,有质的变化。原本想测试2片25*5mm摞起来,最多翻倍吧(其实只增加一点点),离2.8kg还是有距离。

最后把一片25*5mm吸在25mm包铁的正面,即磁芯这面。结果拉力大幅降低,再吸一片,进一步降低。

这是啥原理?磁铁本身也是铁磁物质吧,它反而不能收拢磁力线?

网友A:
在数码论坛讨论磁铁 没几个人懂吧

网友B:
我觉得一块钱对我吸引力比磁铁大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数码论坛讨论磁铁 没几个人懂吧

数码论坛不只是讨论数码,还讨论购物和薅羊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数码论坛讨论磁铁 没几个人懂吧

0101最早的存储器就是磁的

网友C:
这是初中物理常识了, 你说的所谓包铁, 是改变了磁力线方向, 本来是上下两面的磁极, 套一个铁套 ,就把一面转到和对面同一方向, 此时吸合, 磁力至少翻倍

小时候玩过磁铁的都知道, 文具盒那种磁铁,上下有两个铁片, 把磁极转换方向到同一个面, 吸合时跟外面的铁口形成闭合磁路, 此时吸合力最大, 教学用的U形磁铁, 本来两极就是在同方向, 直接拿来吸就好,不用套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一块钱对我吸引力比磁铁大得多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两手各抓半个烧饼那么点磁铁,就能吸飞机上不掉下来。怎么点儿东西的电磁力,能够对抗6x10^25倍物体所产生的引力。

所以,我觉得怎么着也得两块钱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初中物理常识了, 你说的所谓包铁, 是改变了磁力线方向, 本来是上下两面的磁极, 套一个铁套 ,就把一面转 ...

包铁没有改变磁极吧?如果下边N,上边依旧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初中物理常识了, 你说的所谓包铁, 是改变了磁力线方向, 本来是上下两面的磁极, 套一个铁套 ,就把一面转 ...

不过你说的U型,倒是让我觉得两片摞起来,可能不如两片极性相反,靠近**,待会儿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初中物理常识了, 你说的所谓包铁, 是改变了磁力线方向, 本来是上下两面的磁极, 套一个铁套 ,就把一面转 ...

不过你说的U型,倒是点醒我。也许两片极性相反地平摊,效果好于摞起来。待会儿试一下

网友:
有些强磁磁力要大很多,两小片2平方厘米的手都能夹个包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包铁没有改变磁极吧?如果下边N,上边依旧S啊

6楼的说法是正确的,你把磁化后的包铁当成是磁铁的一部分就容易理解了。
不包铁时穿过铁片和磁铁的磁力线最多也就一个磁极的量,而且漏磁太多,
包铁后两个磁极的磁力线基本都经过了铁片,所以吸力更大

网友:
这是要干啥?

网友E:
磁力线,没能有效行成回路,吸力会降低
里面细节很多

网友:
这些都是钕铁硼磁体,属于强磁范畴,外面亮色都是镀上去的,防止里面的钕铁硼材料出现氧化问题。这个的磁通量比一般磁体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楼的说法是正确的,你把磁化后的包铁当成是磁铁的一部分就容易理解了。
不包铁时穿过铁片和磁铁的磁力线 ...

能画个草图示意一下嘛,谢谢啊先。我不理解他说的极性反转?

网友:
好问题,磁铁磁铁,就得有磁有铁(类)。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画个草图示意一下嘛,谢谢啊先。我不理解他说的极性反转?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嗯嗯,这样就明确多了,谢谢费心。和您语音描述有差距,不是磁力线量多了,而是集中了。我的描述是“束缚了磁力线”。使得外部铁磁物质如冰箱门里的磁化分子集中于接触面,从而产生更多引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力线,没能有效行成回路,吸力会降低
里面细节很多

谢谢科普。简单说,就是同极性,增大面积,比我摞起来效果好。如果分开放,则应该极性相反,构成磁力线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