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简单拆修戴尔作图显示器黑屏(DELL U2410)

楼主(2023-11-23):
某鱼入手坏的,故障现象触摸控制键亮,屏不亮。看上专业作图显示器颜色正,拍下碰碰运气。

这是修好后的图

旋转升降,接口巨多,彰显专业

还有读卡器

dell显示器开拆一般撬前面板,打开有屏蔽

一眼看见主电容450v120UF漏液了,难道捡漏成功

手边备件换上。接电试机,涛声依旧

再仔细检查,一坨胶里的小保险电阻烧了

手头也有备件,换上接电,插上插头瞬间“砰”挺响,保险电阻又炸了
老老实实跑线路,测得主开关管短路,手头无备件,某宝下单3.8两个,好评有图返现3元。

换上开关管和保险电阻,开机修复

换下来的故障件

分辨率1080p

最低亮度功耗50w左右,还行。打完收工

网友A:
能修才是捡漏,作图的显示器起码也得18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才是捡漏,作图的显示器起码也得1800了

LZ淘的是咸鱼二手货,哪里可能要¥1800❓❓
  估计最多¥400块。

网友:
这个确实很不错的显示器

网友:
怎么看着像是一体机呀~~这么多接口。然后,砰~~吓一跳

网友B:
10来年的机器,应该是CCFL背光,功耗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才是捡漏,作图的显示器起码也得1800了

戴尔SE2416H24寸IPS面板HDMI+VGA 低蓝光护眼专业高清显示器
  •     淘宝价                        ¥350.0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21205132308.26.425f4e2aPkEr4m&id=629504634530

这种二手显示器很多的,像LZ拆的还要动手自己修的最多只值¥二百块不能再多啦。

网友C:
这么多接口不应该是一体机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0来年的机器,应该是CCFL背光,功耗比较大

老式的CCFL背光IPS屏幕最好啦,护眼、保视力。不过用了十年时间如果使用强度大的话(天天十小时以上)到现在CCFL灯管也已经老化啦。

  现今的瞎眼睛电子产品太多,肥了爱尔眼科、眼镜厂、眼镜店……最后拉动了眼科医疗GDP。

网友E:
还是老机对视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接口不应该是一体机吗

                    戴尔p2217/P2319H/P2417H/P2319h IPS面板升降旋转设计修图显示器

  •     价格            ¥430.00-600.0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21205132308.23.413c4e2aUg28KC&id=656174905581

没毛病,DELL的做图显示器,很多都设计了一堆接口。

网友:
这玩意接口还真是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老机对视力好

是咯,我2016就专门淘了几台库存的CCFL的IPS屏幕自家用。
  为了保护眼睛、保视力健康,CCFL背光的IPS屏幕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老机对视力好

像这种京东方BOE生产的IPS屏幕又有【高能蓝光】又PWM频闪严重的屏幕最瞎眼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老式的CCFL背光IPS屏幕最好啦,护眼、保视力。不过用了十年时间如果使用强度大的话(天天十小时以 ...

用过就知道,其实也是围城,城外的想进来,城里的想出去。
楼主修的2410我没用过,但是手上有台同结构的2209用了十多年。CCFL+IPS有个巨大的缺点就是热,因为IPS透光率差,专业级显示器又必须保证亮度,就只能加灯管,别的22寸显示器只需要4根灯管,IPS需要6根,耗电高不少而且发热巨大。
另外DELL专业级的显示器还是很耐用的,手上的2209应该是09年买的,现在亮度基本看不出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过就知道,其实也是围城,城外的想进来,城里的想出去。
楼主修的2410我没用过,但是手上有台同结构的2 ...

2209WA是2009年春节过完后不久上市的,当时行货¥1599元后来JD促销降一百块¥1499元当时买了一台(替换CRT显示器)所以记得很清楚。
  2016年又专门便宜淘了台库存的CCFL的2209WA自家用。
  为了保护眼睛、保视力健康,CCFL背光的IPS屏幕自己最好,多耗费一点电力无妨。

网友:
接口不少了,多少钱收的

网友:
技术不错啊,恭喜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过就知道,其实也是围城,城外的想进来,城里的想出去。
楼主修的2410我没用过,但是手上有台同结构的2 ...

现今的后浪年轻人近视眼这么多!!大都是被这些电子产品给害的。
近视眼人群四十岁之后患青光眼、白内障、眼底黄斑病变……等严重视力疾病的概率都比不近视人群更加高。
为了保护眼睛,多耗费些电力成本可以接受。

网友:
赶上一体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