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教怎么调节松下EZ7410的扭力

楼主(2023-11-23):
咸鱼上入手了同城坛友的EZ7410,主要拿来修电脑用,主要感觉1档的扭力还是大了点,拆装台式电脑螺丝还行,拆装笔记本电脑的螺丝还是劲太大了,有没有办法吧扭力再调节的更低。我之前用的宝工0721G的扭力1 2档位可以用两根手指捏住。

整体扭力变小也无所谓,我还有个松下的EZ6505冲击批,想入手EZ7410主要想体验下扭力自停(之前修电脑的宝工0721G虽然扭力更小,但是是扭力打滑的)

网友:
只有改弹簧了

网友A:
好家伙这东西1档拆笔记本的都大,用精密螺丝刀好像可以

网友:
可以试试打磨弹簧,手动比较费功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这东西1档拆笔记本的都大,用精密螺丝刀好像可以

那种钻速太低,干活痛苦。找了几年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
1、高转速800r/min以上
2、最低档低扭力,适用PCB板
3、小尺寸、重量

网友:
基本上就是再扭力弹簧上下功夫。或者换弹力小的,或者直接打磨,或者直接买短的弹簧。如果是多根弹簧,可以少放两根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种钻速太低,干活痛苦。找了几年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
1、高转速800r/min以上
2、最低档低扭力,适用 ...

啊这……多少尺寸算小?多少克重量算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这……多少尺寸算小?多少克重量算轻?

直径30mm?400g,像博世go这种也都还好,就是钻速太低,扭力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钻速太低,干活痛苦。找了几年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
1、高转速800r/min以上
2、最低档低扭力,适用 ...

上小动带自停的那款吧 貌似很贵

网友:
能满足你说的,也就楼上说的小动P1了。

网友(2023-12-25):
现在好像好多好喔速改电池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