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18650短路电流是否最好用指针万用表?

楼主(2023-11-23):
数字万用表很多量程就10A,
18650满电短路电流据说可能超过20A,

直接用数字万用表测18650短路电流,是否很可能导致万用表保险丝熔断
各位是怎么测18650或者大容量电池短路电流的?

网友:
为啥要测短路电流?

网友:
分流,估算下最大工作电流假负载。

网友A:
测内阻,以及容量来推测,锂电池的短路真的很吓人

网友B:
最好用指针表,一测一个不吱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指针表,一测一个不吱声!

急急如令令

一测就烧鸡

网友:
小心大电流导致表笔粘在电极上脱不开就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指针表,一测一个不吱声!

一测一个不吱声什么意思,
又不会用二极管档位测18650

网友C:
直接测比较费表,所以还是测量时间比较合适:

手扭捏住一段粗铜丝到电池两端,铜丝开始发热,根据铜丝烧红到手捏不住的时间测算,越快放手的电流越大。手大概可能会烫起泡,总比烧个表划算,长长记性也是极好的。

算了。。。我不编了,直接骂吧:哪点想不开要去测短路电流的?

网友:
18650不能短路。。。。测短路电流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测比较费表,所以还是测量时间比较合适:

手扭捏住一段粗铜丝到电池两端,铜丝开始发热,根据铜丝烧红 ...

这回复,哈哈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测内阻,以及容量来推测,锂电池的短路真的很吓人

拆了个飞利浦剃须刀的14500锂电池,看咸鱼好点的电池五六十毫欧,这个电池内阻都110毫欧了(1035+内阻仪测的),数字表短路电流15A,不理解。

网友:
测短路电流?还是谨慎一点,要放花!

网友:
楼主的想法很危险。200块钱的内阻测试仪测量内阻就可以了

网友:
大功率电阻短路测电压
要不就拼希希买个50-100A的数字表头,10多元.好像50A13左右,100A17元左右很便宜

网友:
用蓄电池测试仪吧,小心锂电池爆炸

网友:
测内阻就行了,非得弄个烟花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个飞利浦剃须刀的14500锂电池,看咸鱼好点的电池五六十毫欧,这个电池内阻都110毫欧了(1035+内阻仪测 ...

所以15A是比想象大了还是小了?

网友:
根本就不应该这样测

网友:
楼主记得拍个测试的视频给坛友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