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慎用AIDA64,不要长时间开启传感器监控温度转速,当心蓝屏死机

楼主(2023-11-23):
     以前在Z370主板上就发现过,AIDA64退出时瞬间蓝屏。当时没在意,以为只是某个版本问题,最近在Z490主板发现同样问题,还避免了使用出现过蓝屏的版本。经过几次蓝屏体验发现蓝屏规律,一般是再打开传感器监视温度和风扇转速的时候出现,而且要时间长,可能是一两个小时或更长时间后,不确定也许半个小时...然后点击退出AIDA64瞬间蓝屏,后我去贴吧与别人探讨,果然他们也是这样蓝屏死机。所以现在我试用AIDA64只是查看一会儿,几分钟就赶紧退出,只要时间不足就还不会蓝屏。

网友:
b75曾经多次出现,系统重装就好了。。。。确实偶尔蓝屏

网友:
我倒时切换打印机时蓝屏,重装系统没事。

网友:
兼容性这么不好吗

网友:
艾达只用在 新装机时 跑下散热的压力测试,等几分钟看看温升就关机了。

日常想看看 CPU GPU 状态可以使用开源的 https://openhardwaremonitor.org/

其实吧,简单看看,Win11的任务管理器也算可以用了

网友A:
以前的版本好像没有此类问题

网友B:
从来没遇到过。
是不是硬件兼容性问题或者质量问题,测试的时候满载,供电不足或者接触不良或者内存颗粒性能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版本好像没有此类问题

有,你试试打开传感器监视温度转速,打开一两个小时以后,点击关闭AIDA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遇到过。
是不是硬件兼容性问题或者质量问题,测试的时候满载,供电不足或者接触不良或者内存颗粒性 ...

你试试打开传感器监视温度转速,打开超过一两个小时以后,点击关闭AIDA64...

网友C:
我一般用瘟都死自带的任务管理器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避免踩坑

网友D:
关键是很少有人开着一两个小时吧,反正我没有...

网友:
打开一两小时那么久还真没试过,所以也就没因为aida64死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用瘟都死自带的任务管理器看看

任务管理器好像看不到风扇转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很少有人开着一两个小时吧,反正我没有...

有时打开看看温度和风扇是否都在转放一边就忘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打开看看温度和风扇是否都在转放一边就忘记了...

不是看了就随手一关么???

网友:
主流主板官网有传感器控制调节监控类软件可供下载

网友:
看一两小时真闲

网友:
应是读取数据造成冲突。蓝屏。

网友:
听说过蓝屏,没有遇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