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突然不识盘通常是磁头问题么?

楼主(2023-11-23):
如果仅仅是坏道,硬盘一般还是能识别的?
磁头坏了,机械盘是不是就识别不了

网友:
也不一定   固件坏了也一样不认盘

网友:
识别不了,先排除供电问题,然后看看板子和盘体的触点是不是氧化,用橡皮擦掉氧化层。

网友A:
我今年3月份,先是固态硬盘损坏,无法识别,然后换了固态硬盘,还没到半个月,机械硬盘也跟着坏了,能读取,但是不能拷贝和写入,也不能格式化,后来一查,电源不稳定,启动过程中,电源电压拉低了,赶紧换了一个电源,这个电脑用了8年了。

网友B:
不识别主要是电路挂了

网友:
有不识盘的现象出现就得备份数据了

网友:
去年修了二个机械盘,一个是主板和盘体连接金手指氧化造成不认盘,清理后正常

第二块机械盘是电源保护TVS击穿短路,造成不认盘,拆掉更换后正常

网友C:
突然不识盘通常是固件问题

网友:
是或者不是你都修不好!不识别的就可以扔了不用浪费精力去深究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年3月份,先是固态硬盘损坏,无法识别,然后换了固态硬盘,还没到半个月,机械硬盘也跟着坏了,能读取 ...

启动过程中,电源电压拉低了

怎么知道电压是否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识别主要是电路挂了

磁头好像还有异响,怎么确定是电路挂了,还是磁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突然不识盘通常是固件问题

硬盘固件坏了么?硬盘还会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过程中,电源电压拉低了

怎么知道电压是否拉低了?

接万用表测量

楼主:
瞬时电压需要示波器?万万用表测不了这种瞬时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突然不识盘通常是固件问题

硬盘每隔几秒重启一次,是固件问题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硬盘每隔几秒重启一次,是固件问题么?

任何问题都要先测供电。万用表测工作状态下硬盘供电的12V5V有没超出5%的容差。尤其5V过低直接就磁头重复复位

要工作状态,就是硬盘接上了通电的状态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硬盘每隔几秒重启一次,是固件问题么?

我刚遇到一个,是dc电源板带载差,换一个大铁壳ATX电源马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任何问题都要先测供电。万用表测工作状态下硬盘供电的12V5V有没超出5%的容差。尤其5V过低直接就磁头重复复 ...

不是测DC电源的空载电压,是测硬盘工作状态下,DC供电口输出电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遇到一个,是dc电源板带载差,换一个大铁壳ATX电源马上好了

ATX电源没法直接给硬盘供电,需要短接某几个管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测DC电源的空载电压,是测硬盘工作状态下,DC供电口输出电压么

对,我之前遇到过。好在日立硬盘抗造,没出问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6330-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92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