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量产失败后怎么恢复

楼主(2023-11-23):
米思米的U盘,之前正常情况下检测结果如下:

 主控型号: IS918M_GA - F/W 13008SM3I_4G2006
   闪存识别码:  2CC30832EA30 - Micron(美光) MT29F512G08EBLCE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1GB
然后用IS918MPTool_GA_201124A,IS918MPTool_GA_201224A尝试量产,由于这两个工具没有2CC30832EA30 - Micron(美光) MT29F512G08EBLCE的选项,无法正确识别,选择了接近的MT29F256G08EBLCE_2CC30832E600的设置量产,识别容量73g,大概20s失败。64120:DG DQS Training fail。但是插电脑能正确识别。

今天下载了新版IS918MPTool-GA-221206重新尝试量产,插电脑没反应。按MT29F256G08EBLEE_2CC30832EA30,还是和检测有差异,识别后量产10s出错,64130:set ddr mode fail。
芯片检测如下:

 设备描述: [D:]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al STORAGE DEVIC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96mA

USB设备ID: VID = 1F75 PID = 0918

 设备名称: STORAGE DEVICE
设备修订版: 0200

产品制造商: General
 产品型号: STORAGE DEVICE
产品修订版: 0009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Unknown

大佬还能抢救一下吗

网友A:
重新量产一次,要么就重新使用默认设置不选ios刷一次

网友B:
论坛里就有米思米U盘的两个量产教程,自己仔细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量产一次,要么就重新使用默认设置不选ios刷一次

我重复了不同的配置量产,都是执行一段时间报错,不选ios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就有米思米U盘的两个量产教程,自己仔细找找。

教程我都看过,19,20,21,22这几种量产工具我也都试过了,就22的量产工具大概能有个接近的主控型号的配置,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U盘本身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量产前是好的,硬件就不会有问题,慢慢玩吧,等你量产好了,也就出徒了。

网友:
重新量产一年,直到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