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AP为什么速度上不来?有大神能帮忙解决吗?2000M币酬谢

楼主(2023-11-23):
家里装的是电信的千兆宽带,光猫(中兴F4600T 万兆光猫)1口给AC用(H3C WX2510H)
AC管理两个AP(H3C WA4620I),3口4口分别接台式电脑和硬盘录像机。
电脑有线测速能达到700M-800M的速度,手机连接WIFI测速,不论如何都只有200M-300M

坛子里有大神能帮忙解决吗?2000M币酬谢!!
补充一下,手机是骁龙875的,连接的是5G频段,连接速率866Mbps,手机的因素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加好友,我帮你看看AC的设置

网友:
手机wifi本身就有带宽限制的,如果是2.4G手机连你会发现速度更慢

网友:
首先你手机要支持5G频段,且目前连接在5G频段,并关掉路由的5G和2.4G合并。

再来手机硬件要支持,以前老手机是没有那么高的连接速度的。

网友A:
AP性能够吗?手机性能够吗?
用WIFI6的5G信号160MHz频宽来测速。
还有看看周围WIFI干扰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性能够吗?手机性能够吗?
用WIFI6的5G信号160MHz频宽来测速。
还有看看周围WIFI干扰情况。 ...

华三的ap只有wifi5,单天线的设备只有433m最大速率,实测300m是合理的

网友:
换个wifi6的ap才可以超过400m,

网友C:
手机测试这个速度很正常哦,手机和路由器的兼容性问题是比较多的,我家的5G WiFi,其它手机WiFi的链接速度都是866m,华为的一个手机链接速度就只有433m。开始以为是路由器和华为手机不兼容,然后用华为的手机链接华为的路由器,测试速度也没有其它安卓的手机链接同一个华为的路由器快(实事求是,没有黑华为的意思哦)。

网友:
H3C WA4620I的5G速率最高才866,扣除消耗且WiFi不是双工,ac速率能到500Mb左右就不错了。200-300有点低看下链接速率多少减半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测试这个速度很正常哦,手机和路由器的兼容性问题是比较多的,我家的5G WiFi,其它手机WiFi的链接速度 ...

上周也领教过荣耀的wifi,呵呵,龟速

网友D:
除了设备原因,换条质量好的网络跳线,AC到AP的网线先搞上去,路宽了,再查车速

网友:
我的几个AP用几次之后基本上都吃灰了,速度慢,还经常掉线。

网友:
手机测试这个速度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三的ap只有wifi5,单天线的设备只有433m最大速率,实测300m是合理的

你好,我的AC是V7的,AP只支持V5,是否是这个原因。换华三6系列的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AC是V7的,AP只支持V5,是否是这个原因。换华三6系列的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

办公室里的华三AP和中兴wifi6路由设置AP模式,同一个路由器(维盟)出来的线路,实测就是这么个差别

网友:
可以尝试致电华三客服了解下具体原因……

网友:
你这网络层级都不对,光猫只做光猫的事

拨号上网就交给软路由

既然是千兆了,最好不要虚拟化

先把网络层级搞好再谈使用体验的事情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光猫的路由性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设备原因,换条质量好的网络跳线,AC到AP的网线先搞上去,路宽了,再查车速 ...

光猫到AC之间的跳线是6类线,长度只有0.4米,更换后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2024-01-30):
看来瓶颈应该在AP这里,看看AP和AC的详细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