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一个机器外壳上加一个USB母口,有合适的模块吗?

楼主(2023-11-23):
一个电源产品,之前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外接USB,现在想在外壳(铁皮,3mm厚)上增加一个USB插口,请问有合适的模块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能不能把要求说清楚,然后再提问,用什么USB模块
1.该USB接口的作用,是USB接口传输数据,还是用于其它设备充电,若只用于传输数据则只需要5V/1A以上输出规格,若只用于其它设备则考虑搞个支持多种快充协议的模块
2.对尺寸的要求或限制,安装于什么设备,或者估算一下能用于安装该模块的空间尺寸是多少
3.输入端的电压范围,然后确定需要降压模块还是升压模块
4.成本要求

网友:
万能的宝啊!!!

网友B:
网上大把多啊,搜索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要求说清楚,然后再提问,用什么USB模块
1.该USB接口的作用,是USB接口传输数据,还是用于其它设备 ...

搞这么复杂吗?只是想在电源外壳上增加一个USB接口,最好能有简单合适的模块,简单安装即可。
你想的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大把多啊,搜索一下就出来了

不知道具体关键词,没搜索到合适的。记得这里高手很多,我找不到的东西,说不定哪个兄弟很熟悉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具体关键词,没搜索到合适的。记得这里高手很多,我找不到的东西,说不定哪个兄弟很熟悉呢 ...

关键词,USB转2.0母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词,USB转2.0母座,试试。

谢谢,找到了

网友:
这种接口,差不多就行了,用螺丝固定安装

网友:
是不是这东西

楼主:
对,就需要这个,网友的力量是无穷的,哈哈

网友C:
找一种外壳是圆型的。USB3.0的转接座。。打孔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需要这个,网友的力量是无穷的,哈哈

usb延长线,带耳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种外壳是圆型的。USB3.0的转接座。。打孔方便。

猜你想找:USB母转母防水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