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电机怎么拆啊.?好像卡住转不动了

楼主(2023-11-23):
想拆开看看是啥卡住了

网友A:
有涡轮减速器的话就转不动。

网友:
看着像焊死的需要暴力

网友:
25V500多瓦,够暴力得,没准轴承挂了

网友B:
吸尘器无刷电机,轴承卡住了?

网友C:
底盖上会有螺丝的。

网友:
这就么就550W,好短小爆力啊

网友:
没拆过,还真不清楚,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D:
这应该是无刷的电机吧
问问店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无刷的电机吧
问问店家

吸尘器故障了...不转了..卸下来看看哪里卡住了

网友:
这东听别人说拆开废了安装很考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尘器无刷电机,轴承卡住了?

轻轻推动只能转半圈.后半圈就得用力了.感觉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涡轮减速器的话就转不动。

轻轻推动半圈后面卡住了

网友:
追觅的万转无刷。。高级货!!!!

好像拆解都没好下场,稀碎。

网友:
刚才是玩笑,如果你真想拆,是从线路板这侧开拆的。

平盖打开以后看到线路板,找大焊点烫掉,把板子从绕组上拔下来,就能看到螺丝了。。

网友:
这么小的体积有550W

网友:
引用 楼主:
吸尘器故障了...不转了..卸下来看看哪里卡住了

其实本质是里面的转子钕磁柱碎掉了。。磁柱碎了的渣是掉不出来的,卡在了绕组和转子之间的缝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底盖上会有螺丝的。

是从这个线路板一侧开始拆。不过要拆掉板子才能看到螺丝。

板子就是绕组的三个焊柱,需要拆焊拿掉板子,看到定子线圈,螺丝是固定定子的。

顶部的锥形盖是粘的的,拿掉以后是压气轮,没有别的。。

卡滞的主要因素就是转子钕磁碎裂。渣子卡在定转之间导致的。

网友:
这么小,有550W?!?!

网友:
550W功率好大啊,转速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