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古董松下电工小插排

楼主(2023-11-23):
接上步步高vcd上拆下来的电源线,1米6,插个鱼缸灯鱼缸加热器足够了

遥遥领先

网友A:
一个排插,用到死。
  广告词儿排插恒久远,一个永流传。

网友B:
古董排插。
这种地线外露是因为日本很多电器电源线或插座是没有地线的,要外接。公司有些进口日本设备是带一条地线尾巴,连着OT端子,给用户自己接地。
插座铆合工艺,容易氧化,电阻增大。插座夹片好像也插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排插,用到死。
  广告词儿:排插恒久远,一个永流传。

传三代,再传三代

用20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古董排插。
这种地线外露是因为日本很多电器电源线或插座是没有地线的,要外接。公司有些进口日本设备是带 ...

不是铆合的,是一体的
你看到的那4个锚点是塑料壳的一部分

网友:
浓浓的日式风格

网友:
排插恒久远,一个永流传

网友:
我还有几个,成色不错,日本洋垃圾插头插座让人叹为观止!本来他们就低压一些,电流大一倍多,东西很扎实!弹性,螺丝,外壳,让人叹为观止!

网友:
这个可以翻新啊。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三代,再传三代

用200年

看插排先坏还是史密斯先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古董排插。
这种地线外露是因为日本很多电器电源线或插座是没有地线的,要外接。公司有些进口日本设备是带 ...

这个原来是地线呀,一直以为是用来挂墙上用的。。

网友:
清理一下,还是比淘宝的垃圾货好用

网友:
用接线端子接线会更好一些。

网友:
我也有好几个,成色新一点,这个铜片是真的厚啊,国内基本没有能赶上的

网友:
这种松下小插排做工和用料不错,很耐用。

网友:
插排的铜排真好。

网友C:
这个铜片的厚度足可以让现在的厂家汗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铜片的厚度足可以让现在的厂家汗颜!

同感,老排插真的耐用

网友:
可以用除锈剂把触点清理下,用料比杂牌好。

网友:
材质厚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