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210708拆变速车后轮没治

楼主(2023-11-23):
20210708 周四 晴天
    今天早上出来稍微晚点,8点半出来的,来门市无活,开门,然后就玩手机,

    后来有个女的打电话说问我门市还开着没有,几点下班,来修个电水壶。

    我说中午12点半才走呢。后来怎么也见不着人来,玩手机然后开电脑,

    听着番茄,赚着那得15才能提现的遥遥无期的金币,听田连元的隋唐,

    这边开电脑写小说,11点20多,进来一位,我赶紧点×关存,

    回头看,是气象局那姐们,拄着拐来了,赶紧起身接几步,她进来,

    塑料袋里一个塑料皮的电水壶,说是不过电,我插上电一试,非常好,什么事没有,

    怀疑她墙上插座坏,她非认准了不是插座的事,别的东西也从那插,

    我说,过电和过电不是一个概念,小电器的过电,只要有点电流通过就可以点着,

    大电器耗电多,这插座未必过电了,她说那电磁炉不也2000多吗,

    我说,电磁炉加热时,电流是慢慢上去的,没有冲击,

    她又说微波炉,我说微波也不是一下子就送上电,也是慢慢涨的,

    只有电水壶,一插瞬间电流最大,越热越小,

    这就是为什么它爱坏,也爱烧插座了,这是纯耗电。

    就如同你上次说的,那电饼铛回去能炸了,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

    修过那么多电饼铛,没见过一个爆炸的。她说不是电饼铛炸,是墙里边炸了。

    我说,还是的,这就是插座和线的问题了,如果不是使用未装修之前的工程全铁片插座,

    就是劣质线材,我修过的电器不可能爆炸。

    后来她又让我看看那插座,3开关15孔,说中间不亮,

    我本来不想管的,但是,虽说这姐们有时候挺气人,不懂好歹,

    但是嗐,甭管怎么说,咱就算不念她别的好,

    咱也得念她是个残疾人,不容易,能帮就帮一把吧?

    于是,拆开,然后检查,她说自己已经拆开看了,没发现问题,

    我看看那开关,摁不摁都一样,那弯曲的弹片根本下不来,

    没法让触点凑上静触点,于是,我说给她连起来,做个死出电的插座,

    就这一路,她非要换个开关,我笑笑:“换开关?你这插座还值得换开关啊?

    我一换开关,你这插座钱就出来了,没准还不值我修理费呢。”

    她问我修理费多少。我说,这小东西,咱修理费基本上都是十块钱起步,

    换件就加个件钱,这上边开关是易损件,所以,想活得长,不如不用开关,

    插座插座,过电最主要,什么开关不开关的,有什么意思?

    摁开关和拔插销都得走那两步,开关只断开一根线,插销才能断开2根线,

    于是,她接受了,给她将开关直连,马上有电,正常了,装好,交付,

    本想再多聊几句,她开始戴头盔准备走,扫码问我给多少钱,

    我说,嗐,给5¥得了,于是很快到账,又让我给拧一下头盔的俩螺丝,

    我让她回去找指甲油点一下,省得老松,打发走了,

    她那车子放牛嫂门口了,今早就不见牛嫂开门,昨晚也是,

    我因为写日记忙到8点45了,以为她早走了呢,没想到还没动静,

    结果我一收拾东西,她也开始收拾东西,关门,

    反正每次即便同时关门,她也没我利索,电动车也跑不过我变速车。

    嘿,今天干脆不来了,所以,这姐们才把车子放她门口,这里正好在阳光夹角下,

    11点半的阳光,楼正好还有40度夹角,不晒。

    打发她走,这就是一上午唯一的进项。2021年7月8日12:14:55

    中午回家,下午4点起,骑着变速车上班来,刚到离门市最后几步,

    车子突然连续咔咔咔响起来,右边开始晃悠,我心说不好,

    到了站,下车,先放下,然后进屋,赶紧先给自己降温,

    脱裤子,脱背心,开电扇,凉快,唉,真受罪,凉快一会,

    将车子搬过来,弄进屋,翻过去,开始收拾,拆下后轮,拆大轴,

    为了找个窄扳手,拧那顶着珠子的背母的锥形丝,上面是17,下面是15,

    手里的扳手太厚没法用,为了找工具,只能翻货架子最下边,

    这时候,我开始恨齐巴依,这TZZ,来修充电站板子挺着急,

    一下送来11个,第二天就问修好没有,白拿走俩,说是一块算账,这算不着急了,

    现在该咱追着他要账了,这昨天还是前天啊,给我打电话,

    不到1个点,两次,先问那种螺旋口的日光灯管,里边缠着两根丝的那玩意,

    他看见里边不知道哪开焊了,问我确认那玩意有没有正负极,

    我说那是接火电的,哪来正负极啊,他得到了准确答复挂了。

    没几分钟,又打来,问那长板子上的给大电解放电的220K电阻串LED当放电指示,

    问我只有270k行不行,我说行,再大都行,为什么呢?因为别小就行。于是,挂了。

    只字不提那充电站板子的事,前些天修完好几天后,

    月底28号我给他打电话让他随时来取,

    并且,桥,半桥,MOS,41c,18V都紧缺,让他送点来,

    他倒是说了,哪天路过来取,结果,这都十来天了,我就不信他这些天不出来?

    TZZ,明知道修好了,放我这里跟放他那里占地方哪种好?

    放我这里不用停车费,什么费用都没有,还不用给算账,

    什么时候真急了,再花钱,全拿走,没准还能打个晃,按8个算账,

    因为只要我不提,他可以选择性的忘记,

    唉,你放我这里,我也头疼啊,碍事不拉脚的,为了方便来回走,我得把这箱子也高升,

    还有前些天修好的风水电扇,也得供起来,

    老送给的那17的显,白占地方修不了,也是麻烦,

    下面一个死沉的大箱子,也得挪,再下是2个小箱子,也得挪,

    下面是个劣质功放,也得挪,

    这时候,不要动下面的俩音箱,可以看见货架子底部的工具箱,才能找东西。真累心。

    拆这玩意也是很麻烦,轴下来后,两边的珠子都挂不住了,

    一眼没看见就丢了俩珠子,唉,折腾来折腾去,用专业工具拆下飞轮,

    然后,看见飞轮里边的这个珠碗,明显小了很多,左右上下咣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外套被磨得内径大了,还是珠碗外圈被磨损了?

    从这里掉出来一根细金属片,像是特意加工的,又像是被挤压出来的,太薄了,

    宽窄大体差不多,一端还不知道是挤压的还是怎么的,

    变得像几十年前那种铝的小杀腰带,好像是电工上用的吧,一头是圆头,中间一个负号,

    是空心负号,整个这条腰带都可以穿入负号里边,有印象吧?

    这东西,我怀疑如果不是当初有瑕疵塞进来的就是相互磨损挤压出来的,

    可是,这时候我怎么弄?没法子只能把珠碗装好珠子,放回去,然后穿轴,

    正这时,进来一位年轻小伙,脖子上挂着个棕色的一圈硬立体声蓝牙耳机,

    进来问我配钥匙不,我说配,但是一看,真不好给他弄,

    我这车子太碍事,看看是俩钥匙,一个十字的,一个普通白三环,

    我说没十字的坯子,只有三环的,他说要不就配个三环的吧,

    我说,干脆直接告诉你个地方,你去找他吧,你看我这里也不方便,

    折腾半天,只解决你1/5的问题,不如你去西边新建街,找那干了很多年的老头,

    他东西全,干活干得也利索,于是,给支走了。

    好容易,INSTALL完成,装上感觉还行,车轱辘的径向哐当不大,

    于是,好不容易弄出去,骑上,前两下还行,蹬第三下,又开始咔咔了,

    嗐没治,烦死了,不弄了,今晚爱怎么走怎么走吧,不行再买个后轮吧,

    实际上,第二个轱辘除了轮子边缘劈了,中间的花鼓应该是没问题的,

    可以拆下来,找修车师傅给对换一下,如果自己会编那玩意,顺带拿龙,就不用求人了,

    可是,一旦拆下就难恢复了,所以最省事的就是买个轱辘换上,最省事。

    但是又多一个配件轱辘。

    回来凉快会吧,不受罪了,太热,累心啊。

    晚上琢磨着早点走吧,省得跟牛嫂档期又重合了,

    这次我不可能骑快了,闹不好还得推着走,

    唉,结果,我开始关门的时候吧,还没见牛嫂,

    等我关玩门,换衣服出来时,嘿,牛嫂也挺快,

    就换裤子时间,她也关门了,你说你跟我同步个啥劲?诚心啊?

    我只能打肿脸充胖子,骑着嘎嘣嘎嘣的车子,往前走,不敢快了,

    怕突然右边嘎嘣一下就跑偏了,我再撞在护栏彩钢上,

    就这样,骑到监狱东边下来坡,感觉右边晃荡的厉害,不敢骑了,太危险了,

    于是,下来,推着走吧,结果,就这么一段,算起来到家还有三站地,

    走的脚底板发热,局部起泡,双腿还死沉,越来越没力气,

    估计是这两年晚上不骑车子了,天天吃完饭就玩电脑到睡觉,

    体重又上去了,体质却下来了,你说,万一回头八国联军又打过来,老子想当个交通员,

    这还不成了脚痛冤啊?人家邹淑宝运送物资,信件,送人一晚上30里地山路打来回,

    我这可好,走这三里地都不想走了。好容易挪回了车库,放下车子,

    双腿灌铅一样挪上楼,到家开门,浑身燥热,心跳加速,

    现在有一块冰我都能扎进去才爽呢,打开空调,22度,

    40年的龙门电扇开到3档,平复了半个钟头才吃得下饭去,

    哎呀,真是受罪,明天还是骑电动车吧。

网友:
钢丝轮胎和杂牌珠档花鼓质量差,得换正新折叠外胎,比玛吉斯便宜点,质量和玛吉斯差不多。建议自编轮组,6200轴承培林花鼓,或者原装禧玛诺珠档花鼓,钢辐条加铜合金条帽,双层车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