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的UT39E四位半万用表

楼主(2023-11-23):
今天入手一块优利德的四位半硬芯万用表UT39E,硬芯TC7129CKW,上面还有一个排阻,精度还可以,不知道你们的此款万用表200M电阻档是不是短接表笔有近10M底数。

网友:
是的,之前的7129方案有这样的,需要减去10M才能读数

网友:
不是牛屎,好评

多少收的

网友:
他的升级版本就是 39E+

网友:
用熟悉了就知道这特性了

网友:
我有块万用表也是这样的。正常的。

网友A:
欢迎入坑,美国微芯芯片,是单片机,12年我写过这种芯片程序,微芯自家公司的软件自家的芯片还要授权

网友:
把主控的时钟改成200KHz,美滋滋!

网友:
这种高阻档有底数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欢迎入坑,美国微芯芯片,是单片机,12年我写过这种芯片程序,微芯自家公司的软件自家的芯片还要授权 ...

大佬,现在还写不

网友:
路过就看下内部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现在还写不

至少五年没用过了,花点时间应该可以。我有一堆当年学习的资料,需要我可以给你发,但这玩意用专用的烧写模块,与51单片机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五年没用过了,花点时间应该可以。我有一堆当年学习的资料,需要我可以给你发,但这玩意用专用的烧 ...

感谢大佬回复,我也不会这个 平时只是玩玩表,敬佩你们会单片机的大神,那天真用到这些资料再向你要!

网友C:
现在的39E应该是单片机了,这个7129很少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39E应该是单片机了,这个7129很少看到

39E+就是单片机的

网友D(2024-01-19):
引用 网友A:
欢迎入坑,美国微芯芯片,是单片机,12年我写过这种芯片程序,微芯自家公司的软件自家的芯片还要授权 ...

7129怎么就成单片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欢迎入坑,美国微芯芯片,是单片机,12年我写过这种芯片程序,微芯自家公司的软件自家的芯片还要授权 ...

TC7129CKW是单片机?哪个老师教你的?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7129怎么就成单片机了?

早期一些手持数字万用表用美国微芯或STC公司的单片机做,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现在有成熟芯片它们才退出了而已,国产很多台式表也有它们的影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TC7129CKW是单片机?哪个老师教你的?请指教

别把它想太难,网上学习套件一堆,放下所有的,半个月左右就入门了,有项目的话更快,以前是化工公司项目,客户要求做的项目,后面别人不愿意用,要成熟品,如果没有项目就当玩玩就行,这玩意学了也会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