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闲鱼收了台联想s2笔记本,拆开看看咋样。

楼主(2023-11-23):
前几天我的电脑坏了,论坛发帖求助咋个玩。

坛友z1979929说可以改个笔记本玩玩。
谢谢也是,笔记本可以做下载机,也可以做投影机的播放器。
预算500元,闲鱼逛了一下,发现大多数的机器都是酷睿3代,4代的机器,偶尔有5代的。
发现一个个人卖家升级机器换下的联想s2 2016款,价格只要500元,感觉合适就拿下。

外观整体成色还行,磨损正常化。
这个机器屏幕是13寸1080p的。

机器外壳磨损不是太严重。

先上配置图,
cpu属于酷睿i56代,双核四线程。
硬盘是M.2接口的,方便我更换手里的致钛1t盘。
有2个内存条位置,方便升级内存。
没有显卡,cpu集成的hd520,反正我又不玩游戏,逛逛论坛,修修照片,看看电影。

到手看看咋样,那就先拆为上。
第一眼感觉还行,没啥修修补补的。
这配置只能用来办公,不像游戏本拿来干游戏。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块电池,毕竟16年的机器,距今已有7年,就算17年买也有6年了。

2个内存插槽,方便扩展内存,4g跑windowe10真的不太够,集成显卡还要用去一部分。

英特尔的无线网卡,带蓝牙4.0.支持WiFi5G。

三星的固态硬盘,可惜只有192g打算替换下来做U盘使用。
很多老机器还是用的SATA接口,这机器才有M.2。

散热铜管只有一条,低压CPU估计能压得住,使用中温度保持在50度左右。

充电口,充电器是20v2.25a,也就是45w的充电器,比起那些一两百瓦的感觉太忙小了。

外放喇叭,音质一般般,也就听个响。

风扇拆下来清理一下灰尘,顺便给CPU重新换上硅脂。

这就是CPU集成了显卡的,14纳米的工艺,体积感觉不大。

清理一下散热器和风扇,涂上散热硅脂ok。

电池待机时间真的很拉,重新换电池要一两百元,哪天心情好的时候再说。

这就是平时使用的情况,配置比我的老古董机稍稍好点。
我的那个古董机是x435+870主板+6770显卡。

要想用得舒服,还得花钱换电池,升级内存。
500元我感觉挺好的。

网友:
二百块还是三百块收的❓❓

网友:
电池待机时间真的很拉,重新换电池要一两百元”………换个电池这么贵❓❓

网友:
比在用的3代还好呢,固态也大50%,楼主还说不行

网友:
软包中海封装的乐金电芯。
软包换成品价格很高,没有以前18650的性价比。
塑料机,屏轴处也是塑料,和以前上网本一样的定位。

网友A:
6代的低压还不如4代的标压呢。。

网友:
我现在在用5200u

网友:
品牌机稳定,500块可以看看J4125甚至N5095的山寨笔记本。

网友:
这个笔记本不错,外接显示器就大多了

网友:
这个笔记本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代的低压还不如4代的标压呢。。

甚至不如3代标压

网友:
你买的这个配置比较尴尬。

前阵子弟弟厂里说要台看图的笔记本,我给他蹲了一台。

回来把8G内存卖掉了,回血5~60,最后大约900出头点。

网友:
换U 换硬盘 加内存 算起来估计800了 还不如搞个8代 台式机。换U 换硬盘 加内存 算起来估计800了 还不如搞个8代 台式机。换U 换硬盘 加内存 算起来估计800了 还不如搞个8代 台式机。

网友:
我上个星期买了条DDR3 4G笔记本低压内存,12块钱,楼主可以考虑加个内存。

网友:
不懂行情但觉得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待机时间真的很拉,重新换电池要一两百元”………换个电池这么贵❓❓
...

是的,我七八月份更换戴尔7447的电池花了138大洋,你挑个稍微好点的都200往上了。主要是笔记本电池不通用,一个型号一个造型

网友:
楼主恐怕要失望了,这台机器只支持SATA M2的SSD,并不支持nvme M2。。。

网友:
感觉CPU不够用了

网友:
不如加几百换八代I5或AMD R5的。

网友:
前段时间在群友的闲鱼店里买了台X240。160块钱包邮。除了指纹位置的壳断了(锁紧螺丝不影响使用),没其他问题。机器寄过来的时候,开机直接卡死的,重装系统后,非常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