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Iomega Clik!数码相机伴侣拆解,上个世纪的磁盘备份盘套装

楼主(2023-11-23):
今天要拆解的是1999年由美国存储厂商Iomega(艾美加)生产的数码相机备份盘磁盘驱动器,当年售价249美元,该产品自带电池模块,便携并且兼容性强,支持连接数码相机存储卡,可用于备份数字照片,之前坛友拆过类似的Iomega Clik! PC Card笔记本电脑使用的版本,点我传送

Iomega这家公司非常有创意,80年代成立之后,陆续研发生产了一系列“磁”存储设备,比较知名的有磁盘Zip和Clik!前者初代产品于1994年发售,在普通软盘动辄几M存储空间的时代,Iomega一口气推出了100MB容量的ZIP磁盘,后来又陆续升级250MB-750MB;98年Iomega推出了Clik!磁盘,小巧精致并可以提供40MB的存储空间,尽管Iomega想尽办法提高磁带和磁盘的容量,但使用的技术终究还是落伍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密度容量的DVD和闪存技术,业绩不断滑坡之后,Iomega也于08年委身EMC公司,随后被联想收购,更名为Lenovo EMC,最后消失在历史长河里面。

Clik!磁盘设计之初就是为了充当数码相机存储盘,不过使用Clik!的数码相机非常少……
图片Agfa ePhoto CL30 Clik! (1999)

后来Iomega又在99年推出了搭载CF卡和SM卡槽的数码相机磁盘备份盘套装,将Clik!磁盘连接随到里面可以备份CF卡和SM卡里面的照片数据,这也是今天要给大家拆解的小玩意

99年的数码产品,透露出符合当年审美的笨粗黑设计

一边是插Clik!磁盘的接口

另外一层则是连接CF和SM卡的接口

并且,Clik!驱动器还可以和读卡器部分一分为二,两个模块通过并行接口连接,为了满足兼容性,Iomega额外设计了连接电脑的模块,替换使用能节省成本

并且驱动器模块自带电池,方便用户在外备份照片

内置Clik!驱动器的主体模块,99年2月生产,下方电池触点已经被腐蚀

日产镍氢电池

读卡器模块,99年1月生产

开拆!

首先拆掉读卡器模块,内部构造还挺复杂,有三层电路堆叠,最上面是一块小型LCD液晶屏

读卡器接口

最上层的LCD电路,可以看到是日本生产的SHARP代工产品,背面最大的主控为NJU6432为LCD驱动器,详细资料点我查看

备份过程中,LCD的进度显示状态

下面两层PCB分离

CF卡卡槽与并口接头

下方的SM卡卡槽(SM卡Smart Media在当年也是流行的存储卡格式,比SD卡大并且薄)

背面最大的IC是一枚FPGA A42MX09,周边是配套的缓存和电源管理芯片

电池内部依然有一片PCB,应该是充电保护电路,甚至还有温感电阻用于测温(电池中间白色的胶水)

电池触点

Clik!驱动器和转接板,电路板上面的贴纸可真多啊

转接板,上面黄豆粒不少,都是钽电容,最大的芯片是XILINX的XC95108 CPLD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资料点我查看,应该和FPGA是同一类元件

CLIK!驱动器主体,和之前坛友拆的有亿点不同
kreina:

最大的IC应该是iomega自研的主控

里面的构造和硬盘非常相似,只不过盘片换成了塑料基材,并且可以移除

磁头悬臂,也非常眼熟

磁头细节

转轴使用了滚珠轴承

强磁磁铁片

无刷电机3.3V nidec代工

已经锈蚀严重,中央依然是滚珠轴承,小巧精密

最后的全家福

另外,拆了一台机器,发现每一片PCB上都贴了条码标签,可能iomega有强迫症吧……

网友:
本站不多的见的
能把图拍清楚
记录详细过程的
点赞

无刷电机四根线呢?
我拆的吹风机马达三线的
二十多年前的电机
真是精致
打理下应该还能转

网友:
历史的长河,腐蚀的电池

网友:
用的什么手机?苹果?
还是用相机拍的?

网友:
感叹工艺的精美和时光的无情

网友A:
照片清晰,文字详细,编辑费心了。可是没多少人看这老古董。

网友:
存储设备更新太快了,以前以K和M为单位,现在起布就是T了。

网友:
原来的产品做工细致,不过当时的价格也是哇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清晰,文字详细,编辑费心了。可是没多少人看这老古董。

哈哈,主要还是自娱自乐,早就被时代淘汰老玩意,如果连一点点记忆都留不下来,那岂不是更惨

网友B:
这不就是移动硬盘么  牛鼻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移动硬盘么  牛鼻

或许叫移动软驱?

网友:
无奈当年的存储极限限制问题,这个已经是体积与容量的结合了。我记得我当时2002年买了第一个16MB的U盘500多rmb已经很高兴很好了,毕竟当时一般使用磁盘记录,一个磁盘才1mb左右,而且容易损坏,我当时最高时候的保存文件使用了2盒磁盘。后面U盘才高速普及价格下降。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图像拍的细致。这个以说是最小软盘了,跟我前几天dataplya帖子光盘一样划时代的数码产品,可惜都没有怎么流行起来就被flash存储芯片淘汰了。
我手里有还有一个使用clik存储的MP3,  有一个PCMCIA的驱动器和磁盘,磁盘里面还有之前留下照片,看来就是配套相机使用的。
可以想象当时为了降低存储成本想到了各种办法,现在消费类存储全部归一芯片了,电子产品开发基本不需要考虑存储问题了。

网友:
这也是当年的黑科技啊

网友:
当年用不起

网友:
这玩意看起来机械结构都不简单,要是索尼MD开放数据存储功能,当时也就没这类非标设备的事情了,容量和可靠性都吊打,参考MO盘
只不过闪存出来,MD也迅速衰亡了
事实证明走封闭圈子搞权利金就是赚一时快钱,早晚都得死

网友:
电子更新发展真快,小时候看到一篇文章说:如果汽车工业发展有电子产品那速度,一辆车将不超过10美元。。。想想程控电话能让无数话务员下岗。

网友:
当年的高档玩具。

网友:
PCB条码应该是内部仓储、工艺用到的物料编号,领料装配的时候只认号码、不认名字或长相